联想Z370换键盘

楼主(2015-09-08):
看新到键盘背面有两个螺丝孔,断定要拆机换了,拆了风扇、散热、硬盘,也看不见隐藏螺丝,c壳与d壳不能分离,尤其是屏轴那分不开,网上找不到Z370换键盘的视频,求助联想人工服务,要我注册充钱,望高手指教

网友:
第一次拆笔记本吗,一般D面螺丝拆了。C面(正面)直接拆(撬)键盘.

网友:
这个也发??

网友:
还一种是C壳与D壳分离.细心观察。

网友A:
D壳上有标符号,找不到看看键盘图片确定螺丝的位置。

网友:
用镊子取出来,就3颗螺丝

网友:
螺丝打完了 使劲扣啊  有写键盘是很紧的  还有写键盘下面粘的有双面胶

网友:
螺丝都拆完了的话,应该就是扣上去的了。

网友:
C壳开干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壳上有标符号,找不到看看键盘图片确定螺丝的位置。

是键盘放反,两个螺丝位置找错,其实那两个对应的螺丝早卸下了,用螺丝刀一撬键盘就下来了。不过每次拆笔记本都怕屏轴那地方,主要是那转动的挡板,不知道怎么拆,有时候用力就断,比如这个Z370,就是屏轴那挡板弄不下来,估计挡板边有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键盘放反,两个螺丝位置找错,其实那两个对应的螺丝早卸下了,用螺丝刀一撬键盘就下来了。不过每次拆笔 ...

是指盖屏轴的盖子?

网友:
D壳螺丝拆完敲键盘就下来了,这么简单

网友:
还一种是C壳与D壳分离.细心观察

网友:
这机器就是D壳硬盘位置右下角一颗螺丝(可能被硬盘住一点),左下角一颗(电池上方) 这2颗是锁键盘的,拆除后键盘那边就直接插进缝里撬就行了! 没别的地方要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