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 自动触发,然后电流跳到0.78A

楼主(2015-09-08):
各位师傅:
  我有一台HP6930P的笔记本,装上CPU电流跳到0.78A ,然后插上内存还是0.78A,跟本没跳变,是不是由此判定识别不到内存啊?

网友:
电压都出来的话  就整下桥吧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

网友A:
看BIOS波形跑马没,如果没跑吗看不看内存没关系啊

网友A:
你肯定把cmos电池拔掉了

网友:
先量下全板供电,如果都有还要看是否跑码?然后才是内存。

网友:
查找供电,然后才是内存

网友:
南桥是intel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BIOS波形跑马没,如果没跑吗看不看内存没关系啊

CPURST#有1.05V,但BIOS 1\2\5\6脚波形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把cmos电池拔掉了

CMOS电池没拔掉

网友:
先解决自动触发的问题,看EC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有跳变没有?没有的话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RST#有1.05V,但BIOS 1\2\5\6脚波形没跳变

用户示波器打2,5脚一次波形都没有?如果是这样应该是没有跑码或者是CPU,桥这边的问题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