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238脚电压跳变

楼主(2015-09-08):
求高手指点一下238脚电压跳变是怎么回事,诊断卡跑e0,  华硕p5g41t的。

网友:
电压在多少V跳变,一般内存不过的都有可能跳。

网友A:
说下跳变范围值大小,一般内存不过或这个引脚相连排阻虚焊都会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下跳变范围值大小,一般内存不过或这个引脚相连排阻虚焊都会引起。

跳变的比较快,跳到2v左右就又回到3.3v了,请问下238脚是南桥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变的比较快,跳到2v左右就又回到3.3v了,请问下238脚是南桥控制的吗?

238脚是系统由南桥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发出,这里产生电压跳变可能是南桥或中间相连元器件虚焊引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跳变的比较快,跳到2v左右就又回到3.3v了,请问下238脚是南桥控制的吗?

238脚在这里应该是系统总线信号测试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3720-1-1.html看下这篇帖子评论讲解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8脚在这里应该是系统总线信号测试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3720-1-1.html看下这篇帖子评 ...

感谢提供 我也有一个板子 内存供电正常  修着修着就没有思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38脚在这里应该是系统总线信号测试点,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93720-1-1.html看下这篇帖子评 ...

内存的复位信号在内存168脚里测试没有复位电压 在哪里可以测试到 我看了一边桥的周围都没有测试点 而是直接进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复位信号在内存168脚里测试没有复位电压 在哪里可以测试到 我看了一边桥的周围都没有测试点 而是直 ...

跑下线路就知道,没有复位电压可以测量下168脚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南桥故障。

网友:
可能是没复位,,装上内存查168有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