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240S NM-A091 图纸和原机备份BIOS

楼主(2015-09-08):
此板不充电,已经修好,在网上搜了一下没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就分享一下,BIOS也是原机备份,不充电以为是BIOS问题,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刷进去不亮机了,我就把自己刷之前备份的刷回去可以亮机

X420S NM-A091.rar

BIOS是原机备份,我又刷进去可以亮机

网友:
此机有无密码芯片的?还是BIOS有密码刷BIOS?

网友:
来加个分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对照元器件

网友:
图纸打不开

网友:
我可以打开的,感谢分享

网友:
X240  BIOS通用不? 我是来下BIOS的

网友A:
原机是16M的 ,这个是8M     问楼主:原机BIOS芯片型号?我修这机是二修,请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16M的 ,这个是8M     问楼主:原机BIOS芯片型号?我修这机是二修,请支持。

我上次刷这个的时候,论坛都被我看完了,印象中是16M的,但我这个是八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16M的 ,这个是8M     问楼主:原机BIOS芯片型号?我修这机是二修,请支持。

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你的板号和我的一样么?

网友:
版号一样   本机是X240  不代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你的板号和我的一样么?

版号一样   本机是X240  不代S,

网友:
版号一样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充电是咋修好的

网友:
充电是在搞定的??

网友C:
我也在修充电回路,楼主的充电故障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
及时雨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修充电回路,楼主的充电故障怎么修好的啊

4脚ACDET电压应该是2.6V,实测是6.2V,电阻R584和R64.9K分压不正常,先用风枪吹一吹,不行的话,拆下来量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X240 不带S的,,我下了看看,谢谢了

网友(2015-10-26):
25Q128 16M 的BIOS

网友:
版号一样就行了吧

网友:
请问 楼主 你这个是I7 还是 I5 的机器 我需要个BIOS

网友:
X240和X240S是一样吗?确定吗?

网友(2015-12-22):
加分,必须的

网友:
这个机的BIOS可以通用的不???

网友:
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2016-01-24):
开机不会变慢吧

网友:
X240SBIOS是几兆的

网友(2016-03-04):
我的是16M的,楼主的这个用不了了

网友:
我的不过隔离电路,下个图片看一下

网友:
没有待机 要怎么修啊

网友:
先下载一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
版本号不一样的话BOIS通用吗?

网友:
这种应该要改好了ME的才能通用

网友(2016-04-11):
这个bios是8M的还是16m的

网友:
我的开机一会就掉电,下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把BIOS名字搞错了?
怎么是x420s?

网友:
刷上去亮了,谢谢,再试试掉电不!

网友:
我x240s 的 读出来是8m 下下来的是16..... 无语

网友:
bios
是8m的吗?

网友:
X240开关线断了,又没分下载,晕死

网友:
楼主发帖不易,值的鼓励。学习到了,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正在修这个板子,没有背光...

网友(2016-05-13):
正需要这图纸

网友(2021-06-04):
加分 必须的

网友:
想下载没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