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 A2G+主板 过一会才复位

楼主(2015-09-08):
A770 A2G+主板,短接开机针,诊断卡复位灯亮。

过二十秒左右,复位灯灭。

短接复位针,开始跑码,可以开机。

请问各位,是哪地方出了故障?

网友:
查下主板各个PG信号看看

网友A:
主板供电电压起来慢了,测一下那个PG出来晚,就先把相应供电的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电压起来慢了,测一下那个PG出来晚,就先把相应供电的电容换掉。

徐总总结不错,供电电压起来慢的原因在这里应该与电容滤波不良或本身容量变化有关系。

网友:
没复位的时候测下PG信号出来了没有,出来了又是到了那个部分没有了。

网友:
复位信号出来迟的话,说明PG信号发出时间也会推迟,这种情况一般是电容容量失效引起。

网友:
cpu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