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 X550C逆天挖洞板层接线

楼主(2015-09-08):
    本人不太爱废话。大家看图

在此送上点位和软件

网友A:
高手,挖板需要很多修机的经验,我也弄过几个,一看楼主的图就明白

网友B:
我只想说:楼主你太有才了。在补充点说明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挖板需要很多修机的经验,我也弄过几个,一看楼主的图就明白

呵呵你是【迅维】学院肯定比我厉害的。

网友C:
有毅力,一定要做好绝缘处理,以防后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楼主你太有才了。在补充点说明呗!

好吧。最重要的是CPU 集成显卡的供电麻烦。一般情况下都会在次上个MOS管修好供电。但是是我的话如果MOS管焊盘损伤我就不会去维修了。而是直接拉一个1.05v供电要集显供电。这样基本没有返修

网友:
烧成这样,补了好多线哦,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毅力,一定要做好绝缘处理,以防后患!

线的绝缘不是问题。半层一定要刮干净绝缘。还有层间的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最重要的是CPU 集成显卡的供电麻烦。一般情况下都会在次上个MOS管修好供电。但是是我的话如果MOS管 ...

牛分析,牛做法。遇到这样的我也用你的做法试试 哈哈

网友:
你太牛逼了

网友:
19V吧,看来吓人,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这都能修好,是我早扔垃圾桶里了

网友:
厉害,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以后下家接手的话,估计都没心情修了

网友:
这都能修好 不知道修好有没有其他毛病啊!

网友:
if it's me rejection on first see

网友:
nice work landlord hats off

网友:
挖洞我还没试过呢,感觉太吃力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