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62j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08):
一款s62j的机器,开机LOGO是“新蓝”图象和文字显示看起来很模糊,换了屏故障依旧,测屏线两端均导通,有谁遇到类似故障,可以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网友A:
屏线两端导通不一定完好,最好是换跟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两端导通不一定完好,最好是换跟屏线试试

两端是完全导通的,也计划过更换屏线,可是手头暂时缺货,回头跟换一根全新的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