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8B75-MLX PLUS触发掉电

楼主(2015-09-08):
一块华硕主板P8B75-MLX PLUS触发掉电。有时候开机又正常。。但大部分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测量BIOS第8脚供电在触发掉电后无电压 待机有3.3伏 此脚由一三极管控制  。。请教大家有谁遇到这样问题?谢谢

网友A:
IO旁边的822排阻 重点检查一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旁边的822排阻 重点检查一下

B75 也有 822 电阻门?

网友:
华硕主板统统有

网友:
有个P,B75只有822的电阻,不是排阻

网友:
822坏的太多。不清楚排阻怎么能坏,用个量阻值都 对

网友:
又见822 是不 是只要华硕就是822

网友:
你以为天下那么多送钱货啊

网友:
这个是保护了,请在掉电之时一 一测量主板缺少那一个供电。

网友:
你们说的倒容易 老说822...这板又没多少822排阻了 ...

网友B(2016-07-22):
引用 网友A:
IO旁边的822排阻 重点检查一下

怎样测量822,是测电压还是阻值

网友:
上电掉电,肯定是有哪个供电没出来。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测各个供电,看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测量822,是测电压还是阻值

阻值。。。。。

网友:
现在的主板真不好修啊,集成度也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