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松下FZ35相机镜头自动伸缩报错维修

楼主(2015-09-08):
  接了一台松下FZ35数码相机、听客户反映是使用过程中镜头会自动伸缩、然后显示“请关闭电源重新开机”。经验判断可能是镜头的故障、拆机首先直接检查镜头是否错位卡死、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维修可调电源调整到2.8V给电机加电、伸缩运作都正常、由此判断是电路检测的故障、再检查排线插口和光电检测元件、发现有一个元件测量的阻值和其他的不一样、再仔细发现所测量两脚之间有腐蚀的现象、用酒精擦洗、再测量阻值正常、重新装机试机正常。

镜头图

主板图

裸机内部图

后组图

故障点

网友:
请问这件要是坏了是不是很难配呀?

网友:
不错, 这个活算是捡着了

网友:
哗。。。叼炸天了

网友:
相机 基本上是修镜头!男仔拆了,安装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