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P 不过保护隔离维修一列

楼主(2015-09-08):
先来个仁宝隔离电路全图

机器拿过里的时候客户描述本来是不充电 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就不开机了
拆机看到PQ302 PQ303已经烧的黑了窃喜换掉 打后继组值没问题
上电 电流000
。。。。。。。。。。
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

充电芯片为BQ24727 当VCC ACDET正常时 充电芯片发出ACOK到PQ316的G级 控制产生PACIN ACIN

测PACIN为1.2V 咦 感觉不对 测BQ24727_VDD为6V多 正常 难道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找到换掉 故障依旧  没思路 扔一边过了一天 客户打电话来催了 没办法 只能拿到手左看看右看看
各种猜想 看到这里 有的师傅可能已经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 接下来

PACIN去了PQ307 和PQ309 拆掉307 还是1.2V 在拆掉PQ309 PACIN恢复3.2V一量B+有电压了 找个管子换上
待机0.02 触发 OK 充电 OK
机子没来得及拍照 望各位看官海涵
图纸送上

网友:
这时序行云流水啊  楼主是高手啊  搞个小白号

网友A:
给加分  我就是保护隔离这块 有点HOLD不住  这下看了以后 又明白了点!

网友B:
仁宝的保护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加分  我就是保护隔离这块 有点HOLD不住  这下看了以后 又明白了点!

谢谢  明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保护还是蛮好修的

还行吧

网友C:
修的不错   还可以   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   还可以   细心

谢谢

网友:
有些板子烧管子未必好搞,搞两下扔一边,楼主是太忙还是有点小懒?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额,   管子都烧黑了

网友:
这个来得好啊

网友:
就是没有吧图纸上传哦

网友:
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

网友:
高手啊,我们这能换换主板之类的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我还是蛮喜欢的,好修公共点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很厉害啊,这个上电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