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下水引起的移动无信号.联通有信号.

楼主(2015-09-08):
苹果5.下水引起的移动无信号.联通有信号、首先查了功放,U1021供电正常,排除功放坏的可能性,又重新查了一边、同事走过来一看说从这里飞线试试,抱着试试的心态飞了下,就好了。

网友:
靠。。你们都在修苹果了

网友:
嗯,那里进水容易腐蚀断线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吧

网友:
*脏话*。、。。你那同事  才牛啊   看都没看  让你飞就好了???

网友:
是功放供电啊由电池直接供电,啊,是断线了还是虚焊了,没说清楚

网友:
好神奇啊,配个图就好了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清

网友:
能发个高清图吗  大婶

网友:
发个高清的  看不清点位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