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暗屏

楼主(2015-09-08):
R400暗屏,拆主板测得主板的屏线接口处F8保险电阻不通,换了一个新电阻后开机还是暗屏,再测F8又不通,看来是屏电路有问题,刚才粗心没有量F8对地阻值就换,又烧了,量过以后果然对地阻值才10,拆屏测得F8给蓝牙供电,拔掉蓝牙F8对地阻值正常。重新换F8后亮屏,看来维修一点也不能粗心啊。

网友:
修过后就长记性了,不错。烧电感事出必有因,换前打值。

网友:
维修一点也不能粗心说到点子上了  那也就是说由于蓝牙问题导致F8损坏 从而引起暗屏故障

网友:
请问..你暗屏的同事...   机器的指示灯 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