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戴尔M4040开机不显 DELL_M4040_DV14_AMD

楼主(2015-09-08):
今天上班就接到一台DELL M4040笔记本,第一时间就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触发后到0.26-0.3就不跳变了,心里第一时间就想到有电压没出来,应该是内存没过,拆机后取下内存,然后又通电,电流也是0.30左右,内存没过,马上拿到万用表测一下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阻值都正常,然后通电,在测各大电感,测到PL4410没有电。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我看象是进过水,芯片的 5 6 7脚有脏的东西,马上用洗板水洗了,然后我测芯片的五脚供电第一次测只有3V,然后我想是不是我没测好,又测一次是5V,6脚1.8V,8脚1.5V正常,16 17脚3.3V也正常,心想是不是芯片坏了,然后找到芯片换上,心里很高兴接上电源,结果还是一样,哎,,,,麻烦了,芯片的条件正常,为什么就是不出电了,又把MOS测了一下,也没坏,把那个电容也换了,故障还是,正常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想是不是刚才换芯片没换好,或是换的这个芯片是坏的,我又重测芯片的供电,发现也是3V,我在测电容PC4402 上面有5V,而芯片的5脚有时3V,有时5V,我就飞线过去,然后开机,电流飞快的就上去了亮机了,很高兴马上装机,装完机了开机测试,结果没声音,哎,,,,,,又要拆机,折机去测声卡的供电发现没21  21 23脚有脏的物质,然后洗干净后发没都没有锡了,马上补上锡,然后测供电有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测34 35 37 38有电压输出,然后装机测试正常,新手发的不是很好,请多多指教,看完 了不要忘了加点分哦,谢谢大家。

网友:
DELL M4040-DV14-AMD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