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七彩虹C.N61G V18能开机,不能关机!强制关机也无效!

楼主(2015-09-08):
刚学维修主板,昨天才加入迅维的远程培训,很多不知道,大家见谅!

入正题
七彩虹主板

IO芯片W83627DHG

网上找的IO图

能正常开机,说明前面IO到桥,桥到IO的电路都是正常的。
关机后CPU风扇继续转,查ATX绿线还是低电平。
查资料IO W83627DHG的 72 脚连的绿线,查72脚低电平,不正常。
现在要排除是IO 72脚输出不正常,还是与IO相连的ATX绿线线路不正常。
挑开IO 72 脚,用表笔让72脚与电路板相连,开机,然后关机,拿开表笔,ATX绿线测量为高电平,测试IO 72脚,低电平。
问题在IO前面,找了块一样的IO换了,还是不能关机。。

网友:
看一下SUSB#关机时是否为低电平,要为低电平才可以,若不为低是桥的问题,最好先刷一个BIOS了来

网友:
这里南桥故障机率比较大,这里可以挑起IO SUSB#信号引脚判断故障。

网友A:
请查一下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否有问题,这些NV板大部分是之前的维修人员拆三极管导致不能关机的。

网友:
有图纸好查点,可以先换I/O

网友B:
IO更换过,不行
IO 73脚 SUSB#  待机状态 低电平 ,启动 高电平,强行关机还是高电平

网友:
还有BIOS 刷的官网的,也不行

网友B:
挑开IO 73脚 SUSB# 待机低电平,启动高电平,强行关机还是高电平

直接将73脚 SUSB#接地,可以关机。。

网友:
徐老师说的 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否有问题

我不知道在哪入手,还没了解到这个信号在哪

网友:
是否关机时,南桥发出的持续高电平的SUSB#转变为低电平,IO收到后,将PSON#转变为高电平或无输出,此时绿线拉高?

网友C:
先测总线供电 然后测总线供电信号好 HT_VLD应该0V 测量32.768KHZ晶振边上的mos管D级电压为0V 表示正常关闭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我有快华硕的。 也是不能软关机。。也发贴了。。等待解决中。随便关注楼主。看看能是否有可借鉴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挑开IO 73脚 SUSB# 待机低电平,启动高电平,强行关机还是高电平

直接将73脚 SUSB#接地,可以关机。。

你这样将SUSU#接地,不是将主板一直置于待机状态吗?还是按徐老师的方法去做吧

网友E:
不好意思在这里问一下怎么加入迅维的远程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在这里问一下怎么加入迅维的远程培训?

主页点右边的培训,然后直接找客服联系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将SUSU#接地,不是将主板一直置于待机状态吗?还是按徐老师的方法去做吧

SUSB#接地只是测试,证明问题在IO的前面。

徐老师说的方法我还不懂,总线,总线的信号,我还没了解到,等学到一定地步就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总线供电 然后测总线供电信号好 HT_VLD应该0V 测量32.768KHZ晶振边上的mos管D级电压为0V 表示正常关闭

本来就很多不懂,就看过徐老师的开机电路讲解,其他都是看书,网上查资料学的。。
现在正在远程学习。。

网友:
总线供电问题大

网友:
学习了,之前还一直以为不能软关机应该是系统问题呢,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更换过,不行
IO 73脚 SUSB#  待机状态 低电平 ,启动 高电平,强行关机还是高电平

那就说明关机绿线没被拉低,总线那边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网友:
不是桥就是,bios能留个qq吗,帅哥

网友:
以我现在的能力,只能搞到这了,说到总线,我要学习。。

问题没解决,客户已经把电脑拿走了,换板舍不得钱,修更收不到钱了。
本来只是想接到练练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查一下总线供电的开启信号是否有问题,这些NV板大部分是之前的维修人员拆三极管导致不能关机的。

你好,请问你说的是不是 HT-VLDT 这个玩意 那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说的是不是 HT-VLDT 这个玩意 那三极管?

是的,请问是否有被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