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硬盘底部掉漆露点处理妙招

楼主(2015-09-08):
相信大家在修苹果手机的时候经常遇到如此情况吧,硬盘拆出来了,硬盘底所有的铜线都现出来,上锡的时候比较麻烦 例如这样: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而不需要报废一个零件呢?现在告诉你吧

只要先把该硬盘底部和主板上硬盘接口的胶清除干净,把锡拖干净,然后拿另外一个触点完好的硬盘按正常安装硬盘的方法先把硬盘安装好,此步骤需放多点焊油,然后把硬盘拆走,这时主板上就会有足够的锡珠,然后把本来要装的硬盘装上,该硬盘就可以无需上锡都可以正常装好啦。

网友:
高手呀。圭

网友:
楼主的这招很是牛B!学习了

网友:
这方法可用来上CPU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实用。

网友:
硬盘点没那么密。也许可以。CPU估计够呛。

网友:
那屏幕上那个提示要怎么办

网友A:
我记得淘宝上有卖硬盘的排线,一端焊主板焊盘,一端焊硬盘。

网友:
嗯,其实可以在板上植株。。。一共就几个点

网友:
我重新打上绿油,用紫外线烘干也可以吧

网友:
主板上面可以把锡球吹上去吧

网友:
这方法可行

网友:
又学到一招,可以不用为撬掉漆烦恼了

网友:
楼主还是别浪费时间了,留着拆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淘宝上有卖硬盘的排线,一端焊主板焊盘,一端焊硬盘。

  核武器啊

网友:
坏了不都换新的吗?怎么都重植株呢?

网友:
高手啊你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