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Q43S级对地阻值?

楼主(2015-09-08):
三星355V4C,板号:QMLE4 LA-8863P,故障:不出内存电压1.5V,是由于1.5VGS短路引起,阻值0欧,烧机大法烧不出来,最后拔显卡没用,拔显存(8个)有反应了,不过觉得阻值还是有点低,35欧,不知道对不对?有修到的朋友麻烦帮我量下,谢谢!
显卡

网友:
这个阻值应该对了,

网友:
i think that's ok

网友:
我修到一个E420也是显存短路,和这个阻值差不多

网友:
35欧是不短路了,显卡的一般都很低的。GS短路引起,阻值0欧,换掉Q43看看。

网友:
很正常吧 好的一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