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方LE-32TL1600DC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按键没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2015-09-08):
  收个同方LE-32TL1600DC液晶电视黑屏,红灯亮,按待机键没反应。看螺丝有人动过,开盖,板很新,没有修过的痕迹。

  测量副电源5V,5V,12V正常,横流板电压58V,PS-ON电压3.3V,ON-OFF电压0V。反复按待机键,各电压不变。看电源板PW-ON信号控制5V,12V。ON-OFF控制恒流板电压。正常开机过程应该是按待机键,红灯变蓝灯,主板发出PW-ON,ON-OFF信号高电平给电源板,产生5V,12V给主板够供电,同时恒流板升压给LED灯供电,屏亮。

  分析主板能给电源板PW-ON送出高电平信号,只是恒流板信号不正常,说明CPU还能工作,只是状态不对。只要硬件正常,可能软件有问题。

  测量主板几个1117稳压块电压正常,主板芯片温度不高。着手写数据,用编程器连接电视,能连接成功,还能读取数据。

  既然能读肯定能写,花7.6元买个数据,20分钟连擦在写完成。重新关机开机,按待机键,久违的蓝灯终于看见啦,OK图像声音正常,维修完毕。对啦,修完ON-OFF信号高电平,恒流板电压由58V升为123V,供同行参考。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最近想搞到 液晶电视机维修资料 不知道楼主有吗

网友:
修过两台,都是电源板坏

网友:
BIOS 坏? 是常用的八角?

网友:
楼主用啥编程器读写数据的,直接连电视吗?

网友:
楼主那数据也分享一下呀--------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详细的擦写过程步骤吗?是用哪种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