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前照相头故障维修

楼主(2015-09-08):
 iphone4前照相头故障 电压.阻值清晰图,大部分引起前照相头故障都是由于主板入液导致烧断线,图中红点位置是照相头2.8V供电,所以这根线最容易断线!如果电压正常,但故障依旧,用万能表测量图中绿点位置阻值,如果完全无阻值,大部分是A4 CPU问题,已碰到过十几台同样问题,由于维修成本高,也不影响大照相头,很多客人都宁可不修,只修过四台,都是绿点无阻值换CPU修好。

网友:
这才是经验分享,给力

网友:
经验不错,分析不错,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绿点是摄像头的开启信号

网友:
绿点无阻值 不是应该测量L8?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LZ

网友:
要是搞CPU就没什么意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