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信液晶电视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5-09-08):
  海信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及检修思路:

(1)开机三无,电源灯不亮.弟一个是电源板坏,弟二个是CPU部分工作不正常.
(2)开机出现无象无音,电源灯闪一下变成常亮,屏幕在开机瞬间闪一下白光.此故障多为背光驱动板损坏.不过在维修中也遇见过是屏内的灯管损坏的.
(3)出现开机一个时后花屏(马赛克),音正常.此现象弟一个是数字板不良(过孔不通或IC接触不好).弟二是机内连线接触不好.
(4)灯闪不能开机:CPU总线工作不正常或开机程序IC(BIOS)不良,"BIOS"IC和CPU之间接触不良

下面我再说说我经常接触到的机器和故障现象和排除方法

1:上面说了,屏的问题(黑带,亮线)是最多的了,这种情况一般在没有维修条件下是做不了的,只有依靠有技术和维修条件的了。

2:LG V6 V7的屏组件的缓冲板是常坏件

现象是满屏杂点,也有些是满屏有规律的竖条,这种故障可以更换一对缓冲板(就算一边坏,也是买一对。人家不会卖单个给你)或者测量出哪一块IC坏,更换就可以了。海信LED液晶电视

3:不管哪种屏,Y板是在PDP机器里面坏的几率占第二的了,它损坏后的现象一般是花屏,满屏彩点,或者因短路而造成电源保护,VS或VA电压瞬间有,但达不到屏上所表电压值。具体为什么容易坏,我还不知道个所以然。

4:X板也是PDP机器里的常坏组件,其表现为开机保护(富士通屏居多),和亮度暗。

5:逻辑板的故障率也不低,在PDP、LCD里都比较常见,它的表现多为屏有光,但会出现无字符,无图象,或者图象无规则乱彩,缺色,负像等。有的还不能开机。

6:LCD多见的故障是屏上的问题了,暗带,线条,是最常见的,这些基本可以归纳屏问题,有些要有维修条件才能修,有些是因为温度高,导致COF和屏连接点的ACF脱离。这种现象可以用平头烙铁下面垫层隔热介质烫的方法修复。

7:LCD机器中,屏组件逆变电路(高压板)是故障多发件,表现为开机有光,但一会就无光,但有声音,(SHARP)除外,但光管老化和损坏都会导致高压板保护,判断光管还是高压板本身坏的方法是,取消高压板上的均值比较反馈电路。

8:很多朋友多问SHARP的LCD怎么维修,其实和普通LCD差不多,进入维修菜单后,可以看到出错项那里有故障代码,有些直接把代码清零,有些就要维修对应的故障部位了。

液晶电视背光灯常见故障判断

1、背光灯在交流开机瞬间液晶屏幕亮一下就熄灭,此时,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功能均正常。此种现象为背光灯电路保护所致,原因多为背光灯升压板供电异常。对于CCFL背光源电路,如果某一个背光灯管开路(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上的灯管插座开焊或插座未插紧所导致的电路保护)或某根灯管断裂均可造成上述故障。

2、背光灯开关机无变化,伴音,遥控,面板按键控制均正常。此故障需检测以下几个工作条件:1),背光源升压板电路的供电,常见大屏幕为24伏,极少数用120伏,小屏幕一般为12伏,2),CPU控制电路输出的背光灯升压板振荡器工作的开关控制信号,常见为高电平启动,多为3V—5V灯管点亮控制信号。如果上述工作条件均具备,则可以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如果代换背光灯升压板后故障如初,多为液晶屏组件中的背光灯管损坏。

3、背光灯时亮时不亮。常见为背光灯升压板的灯管插座与灯管接触不良,背光灯供电高或低。实际维修中,24V供电用数字表测量不应该有1V的误差(电源板上输出的24V电压无论是空载还是带载都应该稳定)。

LC-TM2018故障主要表现在:1开机三无,2有声音屏幕不亮,3开机声音正常白屏,4选不了台,或是在没有使用遥控和按键的情况下,屏幕上显示菜单框或是节目老是不停的跳动,从目前出现的故障来看主要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下面便对这些故障作一下简单的分析。

A、开机三无电源系列指示灯不亮。开机三无主要是因为电源没有送到SZ板,或是电源板本身有故障。在LC-TM2018中电源板本身出现故障对于SZ板L817,L817开路后至三无的要少的多,对于这种故障检修思路是,开机测量XS817第2脚有没有12V电压输出,如果没有12V,那么故障就在电源板上,而我们LC-TM2018机中,由于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关电源,由于做的比较简单,再加上它使用的电容质量比较差,所以它常会导致无电源输出。我们电源板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烧保险,如果一旦出现这中问题后,可先查整流器V901、N901,还有个问题就比较明显,一看电源板输出滤波电容顶部以爆烈,如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换上三个同型号电容即可,这问题主要是由于电容本身质量而应引起的。如L817一端对地有12V,而另外一端对地没有电压,那么一定是由于L817长期工作在大电源下,而导致电阻变大或开路而引起。如它阻值只是变大,这时可以开机,但开机瞬间后有自动关机,处理这种问题,只要从换上新电感即可,在没有电感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跨一条细线,在这位置用电感主要是用它隔离电源板与SZ板之间的高频干扰,使图象质量更好,如换上新的L817,但电视还是开不了机,那么只要接L814对地电压,因为L814为N801、N802供电,最后供CPU电源,他一旦开路后CPU就无法正常工作,导致开不了机。

B、开机有声音,但显示屏不亮。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明电源即声音图像处理基本工作正常,它主要是由于供屏灯管电源不对而引起,出现这种问题,可先查电源对高压板供电12V有没有,如没有,那么只要查L503对他供电是否正常。在这机型中,L503开路引起这种问题是很多的,如果L503输出电压也正常,屏还是不亮,那么就要考虑升压板的问题了,可以换上新升压板看一下,一般来讲,屏坏的机率是很小的,如换上新的升压板,而供电控制信号都正常,屏还是不亮,那么就是说屏坏了,换屏。

C、开机声音正常白屏。在2018中,开机声音正常白屏故障90%,都是由于排线接触不好引起的,这主要是由于LC-TM2018到插槽内的,在长时间高温的工作环境下,而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是取出排线重新插好即可。最好是插好后用胶带粘在排线与插槽的架上,这样以后不会白屏,如插好排线后不用胶带粘好的话,过不了多久还回出现同一问题。

D、选不了台,或是没有遥控节目还会跳动,或出现屏幕框。出现这问题是由于按键出现局部短路而引起的,只要换上按键即可排除故障。LC-TM2718出现故障主要有三个,一是开机三无,另一是开机屏幕有扫描线上下跳动,最后一个是由按键引起的和LC-TM2018出现键控问题故障一样。由于LC-TM2718电源板是用其他厂家生产的,我们一般不对电源板进行维修,只要换上一个好的电源板即可排除三无故障,而另一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扫描线跳动,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由于虚焊而引起,只要对40驱IC重新焊接一遍即可。LC-TM2718故障率最高的就这两个地方。在18系列中最高就是LC-TM3718了,LC-TM3718中18系列中的故障是最低的了。它主要就是开机三无,电源灯亮红色,按机键无任何反应,出现这问题只要换上电源板即可。由于LC-TM3718电源板采用的是双层贴片元件板,而电源工作电流大,而热量也很高,如果一旦长时间处在高温状态下,导致电源板损坏的几率大大提高。LC-TM3216常见故障及检修方法LC-TM3216液晶电视出现故障率最高的还是电源问题,LC-TM3216电源板与LC-TM3718是由同一厂家提供,在电路设计方面大致相似,所以电源板的故障率也一样高。它主要体现在开机三无,但电源指示灯亮红灯,按待机键无任何作用,出现这种问题可直接换电源板。还有就是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出现这问题主要是由于CPU虚焊而引起的,只要用热风枪对CPU加温即可。如果对BCA没有一点焊接经验的,海信电视机跑台故障维修

以下是根据我们日常的维修总结的一些维修思路:检修的方法可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个灯管试验,

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某一路的电源管,升压管,升压变压器和灯管短路或空载,而造成的电源管理IC负载均衡保护.

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很多初学者认为更换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需要4个信号接到高压板即可:1,电源. 2,地. 3,开关控制ON/OFF.

4,ADI亮度调节.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1.显示器整机无电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电源板常用ic:6841 203d06,这些常用的pmw芯片在我这样的专业液晶配件店里都能买到。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3.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液晶电视常见的故障案例资料

4.屏幕亮线,亮带或者是暗线,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的驱动IC损坏.暗线一般是

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广州有专门更换码片的,收费极高,返修率也高)。 6606长沙海信电视维修

5.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试验,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维修思路:

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 3.3V -----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AAT1101A M150XN05屏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后表现为白屏'开机图像暗淡等AAT1164

M170EG01新款屏通病,主要用在明基FP71G+液晶显示器上面。用一段时间会白屏、关机在开用一段时间又出现白屏.本芯片为液晶屏高压产生及管理芯片、明基液晶显示器常坏、故障为:白屏。AAT1343

LG、PHILIPS屏用,开机白屏、花屏、竖条等AD8567 友达屏用,白屏AU30707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AU30803

友达屏用,白屏、花屏、图像淡AUO-003 M170EG01屏,主供电短路、开机白屏或画屏、开机彩色失真、彩色竖条等DS90C385MTDFPD87326 LG PHILIPS 屏ICGVS690H9HX8912TALPD91821 三星液晶屏专用LRE031212A

LTM170EU-L21的屏上主芯片LRU4312X1A,LXD91810,LXD91811。LXD91814。LXD91820。MST8116B CMV BENQ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MST8131A MST8131A MST8111B MST8111A 通用、联想宏基、BENQ等、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白屏、连接信号线无显示等NT68521,RTD2023 SE7889-LF

三星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此IC损坏率高,出现故障:花屏SN0209033PZP LG.Philips液晶屏专用 LM170E01 TFP7425P TL2272ML TSU16AK WT61P4 以上这些芯片都能在我这里定购,有些芯片可能订货周期长一些,需要的话请发短信说明屏型号ic型号至:13938098718

6.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工厂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如没有此模式,维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屏背板的控制IC坏(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

7.字符虚或拖尾

维修思路: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8.LCD屏幕内部有污点维修思路:擦拭或更换换保护膜-----拆开屏体清洗外层偏光片和有机玻璃(用棉球,纯净水处理)---风筒吹干

9.LCD屏漏光或光线不均维修思路:重新安装灯管-----调整导光板

10: LCD屏亮点一个或二个大的亮点,可以尝试轻轻用指尖压亮点,可消失,说明多为此象素的开关管和电极虚连.小的黑点和灰点有可能是内部导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尘造成.可清洗处理.以上方法在试验时要先征取客户同意,才可操作,否则后果自付,一切责任与我老康无关.

11: LCD屏亮度低检查高压板ADJ亮度调节电路----------换灯管--------换高压板--------调整或更换导光板

12: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13: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正常显示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正常,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14:补充一点,对于灯管老化的屏更换时要搞清灯管的尺寸,因为尽管屏幕尺寸一样,但是灯管长度与粗细略有差异,在找不到相同尺寸灯管的时候,如果能用短灯则好,如果不能使用,稍长的的灯管用手术刀小心切除屏框,并用热缩管做好绝缘。

液晶常见故障与维修要领

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PANEL(液晶屏) 2、A/D驱动板; 3、液晶驱屏线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5、高压板线材

6、电源适配器(外置 ,一般都用直流3A/12V),也有部分的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内置在机内的,直接输入AC220V

例1:

故障现象:TV状态下图像、伴音均正常,但在DVI状态下无图像。

检修思路:TV状态下图像伴音均正常,而从DVI接口输入信号无图像,说明I2C总线设置或内部转换开关异常。在开机状态下,按遥控器“节目-”键,再按数字键“9”、“7”、“3”、“5”进入I2C总线工厂菜单,调出“DVICON”(数字视频输入接口控制),看其是处于“OFF”状态还是处于“ON”状态。若为“OFF”状态,将其改为“ON”状态,再从“DVI”接口输入信号,即可恢复正常。

例2:

故障现象:工作时间稍长时图像出现负像,但伴音始终正常。检修思路:由于伴音始终正常,其故障可能是图像处理电路或逐行数字变频电路有故障。该机逐行数字变频电路采用FLI2200,该集成电路内含:行变换处理、矩阵变换、快速运动补偿检测等单元电路。首先检查图像处理电路是否出现异常;若无,说明逐行数字变频电路内部存在故障。将FLI2200更换,故障即可排除。

例3:故障现象:图像闪烁,但伴音正常。

检修思路:首先确定故障的大致部位,如果TV/AV状态均出现上述故障,则故障出在逐行数字变换电路;如果VGA或DVI状态正常,而TV/AV状态不正常,则故障是工作模式设定异常所致。再按下列方法进行检查。在开机状态下,按遥控器上“节目-”键,再按数字“9”、“7’,、“3”、“5”键,进入I2C总线工厂菜单,选择DVI/VGA转换,看是否出现异常;若无异常,则说明数字变频电路(FLI2200)内部不良。更换后,故障即可排除。

例4:故障现象:白光栅,无图像,但伴音正常。

检修思路:屏幕上能出现白光栅,且伴音正常,说明前级信号正常,可能是图像信号输入或驱动电路存在故障。先检查电源驱动板5V直流电压是否正常;若无,则可能5 V电源连线断裂或插件接触不良。先沿线路检测连线,若无异常,可拔下5V电源插件,清除污物和锈蚀点,并补焊引线使其接触良好,故障即可排除。

例5:故障现象:伴音正常,但图像偏暗,调节亮度无效。

检修思路:由于伴音正常,只是图像亮度偏暗,可能是背光灯老化、驱动电路、数字变频、CPU控制电路其一不良。首先更换背光灯,如故障不变,则对各电路进行检测,如果不能发现故障点,则可能是数字变频板某一元器件存在虚焊,用热风枪吹焊一遍,故障即可排除。

1:温度高:我们在客户家见到的机器不外乎墙挂和座架式两种摆放方式,但以我个人观察,相同机型和购买时间相同的机器,挂墙的机器比座式的故障几率大,而且相同故障也早出1-2年,这样看来,是和温度有关的,这种情况下,我修过的机器会装两个电脑风扇,以保证在保修期内不会因温度高而返修。

2:抗腐蚀性:除了上面说的。歌厅,靠近厨房的机器比其他的机器故障率大,而且它们的毛病都来源于接插件之间的金属表面的腐蚀,甚至还会导致双面板的铜眼腐蚀,产生这种现象的源头当然是空气质量问题了,对于这种情况的维修,本人采用用导热硅脂密封又不影响散热的方法。当然接插件的金属要用橡皮搽搽干净。

3:几乎所有的屏都会出现黑带,亮线的问题,修这个故障第一要有维修条件,维修完成后尽量用导热硅脂涂多点在COF的模组IC上。因为这个问题也是温度引起。

网友(2016-05-08):
讲得较全面,值得一看。

网友:
总结的很好,但感觉太规范了,感觉像是厂家售后教材...............

网友:
哪里抄来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