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3更换新硬盘也不行

楼主(2015-09-08):
型号:联想一体机B31r3版号:09181-1N

故障:用笔记本硬盘安装系统正常,用台式机硬盘安装系统后黑屏,因为原机用的是台式机硬盘,所以请各位同仁来讨论为什么用台式机硬盘会出现黑屏的故障

网友A:
还有这事?
  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事?
  等答案

确有此事,用的都是未拆封的新硬盘,在别的机子上都好好地,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是台式硬盘比笔记本硬盘耗电量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是台式硬盘比笔记本硬盘耗电量大引起的?

应该是供电部分没有力度,现正努力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难道是台式硬盘比笔记本硬盘耗电量大引起的?

这个要等结果出来以后才可以判定

网友C:
你换过另外一块硬盘吗???或许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另外一块硬盘吗???或许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啊

台式机硬盘我换了不下两块,都是没有拆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另外一块硬盘吗???或许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啊

台式机硬盘我换了不下两块,都是没有拆封的

网友:
换笔记本硬盘的了

网友C:
你注意一下,是不是台式机硬盘大,有地方连电了啊

网友:
供电不稳应该,

网友D:
不安装显卡驱动是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注意一下,是不是台式机硬盘大,有地方连电了啊

做系统都正常,怎么可能有连电,黑屏后电流1.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安装显卡驱动是下。

那为啥笔记本安装所有都正常,台式机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安装显卡驱动是下。

那为啥笔记本安装所有驱动都正常,就算台式机不安装显卡驱动也黑屏啊

网友:
起初我也想了,台式机12v和5v,笔记本没有12V,于是就查了12V供电,没有查到啥异常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