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逼的华硕P5KPL-AM SE

楼主(2015-09-08):
主板到手不触发,待机3.3V偏低...南桥微微发热,换之...不出所料,可以触发了,但是没有复位...心里一丝冰凉,量了下各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心想还是好修的

经测量发现芯片供电没有,一打阻值,对地短路了拆了还是短路再查发现此供电也有到对应的副芯片上

我再拆...  OK   不短路了,换上芯片再次触发,晕了... 还是没有复位,一量CPU供电有了呀!?不会那么倒霉吧?换到坏南桥了,定下心想想,也不可能吧?这个南桥是在一块不跑码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再怎么坏也不会没有复位吧... 老老实实量下条件吧.供电,时钟正常.要有复位 就是南桥要收到两个PWROK,一个是VRMPWROK,一个是IO发出的PWROK...经测量发现IO的PWROK只有0.3V,原来是有个电容漏电了,拆了就OK了

这个跟我上回发的一贴相似,就不再重复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617-1-1.html

修板不容易,发帖也很难... 动动你的小手,加分了  也不扣你的分的   亲...............

网友A:
这里电容漏电就是两端阻值短路,其本身作用应该是稳定PWROK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建议找个相同规格补上。

网友B:
就个应该是同一路供电。然后一起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电容漏电就是两端阻值短路,其本身作用应该是稳定PWROK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建议找个相同规格补上。

我直接就没装了,现在测试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个应该是同一路供电。然后一起坏

嗯,这里电容一端应该有连接上拉电阻进行工作的,使 IO 发出的PWROK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保持高电平上拉状态到南桥复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就没装了,现在测试也没问题

没问题就好,这里电容漏电同样也会引起相连上拉电阻开路烧断。

网友:
师傅修板技术越来越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