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为什么总找我!!分享下

楼主(2015-09-08):
前天客户提来一联想品牌台式机,说是电脑不定时重启,放这客户就走了留了个电话,第一感觉可能是温度,先不管了测下试试,鲁大师测温度,nnd平时给客户就测5分钟的,我给这机器跑了30分钟就是不重启,晕了,算了看视屏吧,一个电影接着一个,没出现一次重启。算了放弃吧第二天给客户电话说好着那,你机器是不是放的位置是不是通风不好,客户说是,立刻说应该就是那问题,于是客户来提走了,过了一天客户有提过来了,这次问题比较明显了,确实是开机重启,进BIOS 也不定时重启,PE 也一样。没辙拆吧,硬盘去掉,内存,电源一起换也不行,无语了。难道是u,拆主板intel u 感觉不会这么脆弱,于是把主板拿出来测试,nnd正常的很,主板没装好么,不信了,装进去又来重启了,忽然想到开机排线,拔掉一试,我的个亲娘那,就是它了。这家伙还是一整根的,先想想怎么处理它吧,先给大家分享到此,要加分哦,发帖不易!!!!

网友A:
你是开关针漏电,市场跳变时导致IO误认为用户强行关机,导致掉电。

网友B:
换RST开关哇.不然不会重启,会直接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关针漏电,市场跳变时导致IO误认为用户强行关机,导致掉电。

还有这故障,要咋处理
我不接开机线好像没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RST开关哇.不然不会重启,会直接关机的.

不关机的,都是重启

网友B:
建议拨掉.再测.问题不一定在这方面. 或者 先把二个开关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拨掉.再测.问题不一定在这方面. 或者 先把二个开关换了再说.

谢谢,尤其在进系统的时候最容易重启

网友C:
是啊,老板真厉害 这样也检测出来了

网友D:
这钟情况我也遇到过,直接测量开机线阻值会有新发现

网友E:
开关问题经常有,拿出来好了,装进去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老板真厉害 这样也检测出来了

多测试多点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钟情况我也遇到过,直接测量开机线阻值会有新发现

这样也可以,你还的2个开关么

网友F:
现已确定就是开机线的问题,应该是开关这边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问题经常有,拿出来好了,装进去就有问题

呵呵,这个确实挺纠结,要换开关么

网友:
确定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RST开关哇.不然不会重启,会直接关机的.

言之有理哦

网友:
网上有线卖

网友:
具体说应该是线头接的开关不稳定了导致的不定时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已确定就是开机线的问题,应该是开关这边出问题了

两开关一起换的,测试已OK,多谢大家关注,加分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