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无灯光 显示屏改灯光线路

楼主(2015-09-08):
IPhone4无灯光 显示屏改灯光线路 (此举主要原因:一.无需拆屏蔽罩,二.避免更换灯控IC时热风吹焊导致硬盘或CPU虚焊,三.无需在主板上飞线,修完看不出修过,哈哈) 图为索爱LT18显示屏灯光线,与IPhone4线路相同,正常工作电压同样是16V,灯光线改线路后可直接用3.6V启动,可调灯光亮度。

网友:
这个好像挺好用的

网友:
感觉可以  看着还可以

网友:
有机会可以一试

网友:
不用变压 直接焊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led都可以换     以前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