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 6脚反馈0.92!!!

楼主(2015-09-08):
UP 6103 6脚电压0.92      7脚0.92          内存供电1.6        换了芯片依然一样,请问为何6脚会变,测试6脚和7脚没连接,而且芯片已经换过

然我强行把一个分压电阻改大到3.6   内存供电变成1.49左右也能用了,只是心里不明白。。。。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芯片7脚输出多少,6脚电压就是多少,因为7脚是个参考电压。

网友:
1.6V 应该能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7脚输出多少,6脚电压就是多少,因为7脚是个参考电压。

多谢了,明白了。谢谢

网友:
此板有问题吗?1.6属于正常吧?

网友:
我的   没有 电压输出

网友:
电压高一点点不会有问题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7脚输出多少,6脚电压就是多少,因为7脚是个参考电压。

请问下参考电压和反馈电压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