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B板号MBX-240

楼主(2015-09-08):
SONY VPCCB板号MBX-240,电池不能开机,电源可以开机,主板什么问题呀?
板号

网友:
围绕充放电电路查

网友:
换电池再说

网友:
先问电池充电正常吗?

网友:
保隔电路查一查

网友:
换电池试试,确认是板子的问题,查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会电路就自己修 不会送修 主板短路了

网友:
一般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先查看电池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是保护隔离。

网友:
板子还在吗?能帮忙看下网卡芯片什么型号吗

网友(2015-10-11):
好呀仍需推脱套票

网友:
这种电脑 真的 太难修了 唉

网友:
你有这款机器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