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08):
拆机看北桥换过,是AMD芯片组,显卡是0809000,判断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了。上论坛看大多都说是北桥,于是上BGA换了个北桥,换完后开机无显电流上到1.6不动不跑码了,想想不会是新换上的北桥有问题吧,又重植原来的芯片换上故障还是一样,修到这里就晕了,原来是能显示的只是进系统会掉电。再后来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一般家韩玩北桥不行  就加焊显卡like

网友:
其实思路没错先北桥再显卡的

网友:
干好就行不错,管他是北桥还是显卡。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日趋见少啊

网友:
我手头一个集显的进系统3分钟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