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触发有时能正常开机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08):
掉电后有电流0.4左右  测cpu供电没有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正常。 疑问cpu供电芯片接触不好会影响不触发吗?

网友:
你意思是说 加焊CPU芯片就好了?

网友:
肯定和CPU供电芯片有关系!这个芯片坏了我还碰见过电池能亮,电源不亮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肯定会的撒,接触好会短路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