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是昨天说的联想G480,又出新情况

楼主(2015-09-08):
本来以为刷第3个BIOS好了,当时客户自己把硬盘拆了放在家里,说修好了拿去自己装。今天拿来说插硬盘就不显示了,当时就确认了,插了客户的硬盘不显,取下硬盘就显示,于是换了个新的固态硬盘试机,还是不显示,确定不能插硬盘,但这次取下硬盘都不显示了,电流还是1.A左右,不插内存也能报警,狂晕!再刷一遍BIOS也一样。

网友:
SATA口测电压,及数据线阻值

网友:
刷BIOS就能解决的机器毕竟不多,多测量。

网友:
   走时序吧楼主    电流1A   估计没跑马     查CPU复位

网友:
楼主 我遇到过一个机器 不差硬盘 光驱什么的能亮 差上不亮 和你差不多 修的是5V的转换管坏了 直接导通过去 所以待机下面电流比较高点 但能正常开机 插上外设后估计过流了 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