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40无显卡供电掉电

楼主(2015-09-08):
今日接到一东芝C40 版号为 DAOMTCMB8G0 REV G 本来原始现象为短路 用烧鸡大发找出发烫电容 不断了。,,还PQ1 MOS管。。 但是掉电。 不上CPU 电流到0.056 上CPU电流到0.134掉。 上CPU时相邻电感对地组织为0 。 测量供电 有19V 3V5V 1.8V 0.9V 1.05V 就是无显卡供电。 求思路到底是CPU线路问题还是显卡电路

Toshiba C40 (DA0MTCMB8G0) Quanta MTC -MTCD.PDF

网友A:
先查Cpu部分供电pg以及排除cpu本身坏再查显卡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Cpu部分供电pg以及排除cpu本身坏再查显卡部分

怎么查 我们菜鸟 需要具体流程

网友A:
取下cpu测电感阻值不会低于百哦的,上cpu查cpu电感的供电大概0.8到1.8v没有查mos管的d级电压有再查芯片的开启vron和pg信号如果cpu供电正常测cpu的pg信号为3.3v没pg芯片条件正常多为芯片坏这先把这些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下cpu测电感阻值不会低于百哦的,上cpu查cpu电感的供电大概0.8到1.8v没有查mos管的d级电压有再查芯片的开 ...

取下CPU电感对地组织为0.085  上CPU电感对地组织为0 但有供电。 显卡电感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CPU电感对地组织为0.085  上CPU电感对地组织为0 但有供电。 显卡电感无供电

VRO和PG不会

网友:
就是查出EN没信号。 没思路了 求具体操作

网友(2016-11-12):
CPU很危险了

网友C:
这么低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

0.134a应该有一些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