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6321 可以 代换 ISL6545 吗

楼主(2015-09-08):
一块主板上的 ISL6545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FP6321 代换。 手头上没有 6545 。 有换过得 吗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换的 两个不通用   是技嘉的板子内存供电吧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换的 两个不通用   是技嘉的板子内存供电吧

对的  ,,AMD 770 板子 内存供电那里的

网友:
那应该用什么芯片来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