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A1466奇葩问题

楼主(2015-09-08):
客户说是之前的win8系统坏了,重装系统,怎么一到U盘的win8启动界面就不动了,一直没反应,风扇狂转,而且还死机,没办法,直接告诉他主板有问题,直接修主板

呵呵,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直接拆下这个八脚小芯片,重新写程序

再次装系统,一切正常

J43 820-3437-B A1466 0.part1.rar

J43 820-3437-B A1466 0.part3.rar

85028787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苹果的BIOS坏得不多,下次碰到这个问题也刷下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了,这种问题居然是BIOS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下次记得

网友:
真的 假的?

网友A:
图片被我放大了很多倍,还是没看到那个是BIOS,哎,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
BIOS坏了会这样呀

网友B:
怎么还有两个BIOS啊,一样的吗?

网友:
苹果就是不一样啊!BIOS长那样

网友:
苹果呀,修的少也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要买个编程器了,简单的。

网友C:
真的假的?我这还有A1466,开机进桌面花屏呢

网友D:
苹果BIOS    都认不到

网友:
居然是BIOS问题引起,太奇葩了

网友:
原来BIOS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BIOS引起风扇狂转的倒是挺多,苹果的没遇到过。

网友E:
乱说,13年的机器只能刷自己本身的bios程序,或者合成,不然会开机慢,苹果系统用不了  ,你为什么要骗大家呢

网友F:
13年之后的机器刷完BIOS进苹果系统很慢的  你刷过之后没这个问题 ?

网友G:
好像13年的你刷备份的都不行把

网友:
很少修苹果 不过先记下来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问题太多了,就是现在BIOS不好找,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片被我放大了很多倍,还是没看到那个是BIOS

网友:
这个很少碰到啊,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记下了 很想学习苹果机维修

网友:
不信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被我放大了很多倍,还是没看到那个是BIOS,哎,谁来救救我啊

找个真实的板慢慢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有两个BIOS啊,一样的吗?

难道是双bios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我这还有A1466,开机进桌面花屏呢

不信自己测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BIOS    都认不到

什么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乱说,13年的机器只能刷自己本身的bios程序,或者合成,不然会开机慢,苹果系统用不了  ,你为什么要骗大家 ...

请问你说这句话的理由是什么,麻烦你解释下呗

网友I:
我特别好奇 苹果的小电池在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3年之后的机器刷完BIOS进苹果系统很慢的  你刷过之后没这个问题 ?

没问题,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13年的你刷备份的都不行把

反正是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特别好奇 苹果的小电池在哪

我一直都没有发现它在哪里

网友:
苹果的BIOS坏得不多

网友:
哦,没修过了,以后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说这句话的理由是什么,麻烦你解释下呗

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解释

网友:
13年的BIOS 要小心 刷下 等下苹果系统进不去了

网友:
Part 2呢?我是不是看不到?

网友:
不错 下次试下

网友:
正常情况 还是要这样的BIOS 坏了 刷了BIOS 不是会变慢吗

网友J:
13年后的机刷BIOS后是会变慢,是要刷合成BIOS.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没问题,一切都正常了

有试过进苹果系统试过吗?如果是行的你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试过进苹果系统试过吗?如果是行的你真是高手。

刷过都试了,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13年后的机刷BIOS后是会变慢,是要刷合成BIOS.同意楼上说的。

看来楼主经验也不错哦

网友:
这样也行呀

网友:
换了BIOS 是不是很慢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现的的BIOS出现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多了,,,,修过一台三星做系统后就是不引到,也是BIOS 问题

网友:
有这个问题存在,但是你要换对了才行

网友:
请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刷BIOS还有就是你在误导同学们苹果的BIOS是可以乱刷的吗?见一次这种没有依据的帖子我扣一次。还13年的苹果要修改的才可以刷。

网友:
que buena experiencia para tener en cuenta

网友:
楼主没画圈圈,看不明白。

网友:
第一听说BIOS坏不能进系统的,死机的,楼主真厉害

网友:
牛人遇牛事,此情觉得少见,学习啦.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BIOS还真是强大什么问题都会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