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2270L里面带程序吗

楼主(2015-09-08):
我有一个液晶,一直显示无信号,刷了bios依旧,然后我从一个形状差不多大的驱动板上吹了一个主芯片(rt2270L)换上去,亮是亮了,但是颜色很亮,而且分辨率还不能调高,否则就出现超出频率,bios肯定好的,
实在没办法,我就把2270L换了回来,然后把料板刷了bios,刷了以后经过反复测试才发现屏显正常了,但是背光开启电压没有,把料板刷回原来的bios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图像不对,实在没招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帮帮忙啊

网友:
找份手册看看引脚就知道了。

网友:
旁边没有BIOS  应该就是带程序的

网友:
RTD2270  要和SPI FLASH  25XX 加起来用

网友:
如果板子没有外挂25xxx,就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