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主板logo画面

楼主(2015-09-08):
开机卡在logo界面,无法进入bios,键盘不可用,以前碰到过两次,都是硬盘,所以先拔掉硬盘接口,开机可进bios一切正常,换了根硬盘线没能解决
换个主机搭上硬盘扫描,一切正常...妈的!于是把硬盘插回去,竟然能开机了= =
准备通知客户来取所以先把硬盘装回去,结果又打不开了,症状和一开始一样...换电源线硬盘线都未能解决,搁置中...
求助...

网友A:
应该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要不你先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盘本身的问题,要不你先刷个bios

用MHDD和hddreg都没法检测到硬盘,但是bios里可以看到,最后用HDtune扫描了50g左右,进won8pe可以看到硬盘,打开流畅,会是接口吗?

网友A:
我对硬盘知识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对硬盘知识不是很了解

...总之谢谢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的用u盘吧u盘设第一启动项可以进pe那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B:
换个 硬盘接口,或者刷新BIOS, 不行的话 就换硬盘! 你要先试试 把硬盘写下来后, KB能不能用,PE 能不能进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 硬盘接口,或者刷新BIOS, 不行的话 就换硬盘! 你要先试试 把硬盘写下来后, KB能不能用,PE 能不能 ...

换其他硬盘可读可用,就是那一个不行,最终决定现把硬盘拿出来重新分区,等我消息

网友:
最终客户决定换个硬盘,原先的硬盘被他带走,省事不少,可惜问题未能解决,搁置

网友:
用pe開機,在用測試硬體的軟體,應該就大約了解方向了..

网友C(2016-12-03):
妈蛋,让我遇到了,换硬盘ok,把硬盘放到别电脑ok,楼主找到问题所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妈蛋,让我遇到了,换硬盘ok,把硬盘放到别电脑ok,楼主找到问题所在没

奇葩是不是硬盘接触不良或者硬盘线有问题呢

网友D:
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嗷

先排除一下usb等外设,把外设拔掉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