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可遇到K42J 屏暗的机器没有

楼主(2015-09-08):
在最近维修中遇到了几台K42J屏暗的机器,换了排阻也不行,大家都知道K42J,不是刷BIOS 就是换显卡,     K42JC,K42JV的机器一般换了显卡后,独显驱动就打不上了,看了论坛,也没有人提到过屏暗的故障,在这里,需要大家一起讨论讨论!!1

网友:
还没遇到过暗屏这个故障点,暗屏还是好查的,楼主应该修好了吧

网友:
暗屏 屏的问题排除了吗 然后打下屏线接口的亮度和开启信号 在确定问题

网友:
看接口的亮度调节正常不,还有背光的开启

网友:
查供电和开启信号啊

网友:
看看背光的信号

网友:
暗屏大部分都是电容问题

网友:
密切关注监控信号。或VGA卡错误

网友:
K42J屏暗的还没遇到过,看屏供电和背光亮度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
屏19v  有没有?  背光开启3.3

网友:
这个是led的机子,你先换屏,如果还是暗,在飞线解决暗屏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华硕有一款内置电池的型号  排线前有一个rtd2136r的芯片爱坏,会暗屏,开机内屏不显

网友:
遇到过几台,直改飞线3.3V,能用就行

网友:
暗屏的机器不要动不动就搞显卡,桥工,你要知道现在的LVDS信号有很多机器是桥输出的

网友:
你先查一下屏供电,以及屏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以及看看主板屏接口的芯片是否有发烫的

网友:
暗屏的机器还不好修吗?

网友:
屏线  屏  屏供电

网友:
查屏供电、开启、亮度。还有一个LID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屏暗的故障修好了,是换EC旁边的,103排阻好的,功能一切都正常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关机后自动重启了,电压关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