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杂牌显示器从没见过的故障

楼主(2015-09-08):
就是图片这种情况,现在换套板试过,一样的情况。都是缺色一样。背景是白色的应该是黑色。确定是屏的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大侠,能不能修好,坐等求解中!!!

网友:
为什么确定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量到屏压,估计缺了。

网友:
感觉就是屏坏了。经常出会出这样的 问题。。。。

网友A:
板子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所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 查一下电压

网友:
估计是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所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那屏线呢???

网友:
译码片出事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把

网友:
负像检查mcu

网友:
我这有一个屏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5-10-17):
屏线换了没   感觉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坏了,可以换屏线试试

网友:
驱动板和程序、vga接口、屏线、屏都会引起的故障

网友:
屏幕我就么修好过

网友:
楼主你都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还修什么啊

网友:
只能换屏了,修不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问题,换屏上的主芯片OK

网友:
先测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