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AM SE V:1.01无时钟 求助!

楼主(2015-09-08):
型号:华硕 P5KPL-AM SE     Ver:1.01G
故障:无时钟
测量:CPU 1.24V 正常  内存1.91V正常 DDR 0.96V 北桥 1.25V   南桥 1.54V
VRMPWRGD 3.34V正常   PWRGD_SB 3.3V (IO 71脚)  正常
时钟开启信号C_PG 有3.3V
还是没出时钟  PCI B16 0V  PCI-E A13 A14  0V
换了  RTM870T-954(全新的)  故障依旧
14.318晶振和谐振电阻 都换了 也不行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高手 指下思路~
CPU都换过了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A:
这时钟 跟BIOS 有关系?  额   我试下   没辙了  谢谢提醒

网友:
不行呀  刷了几个都一样

网友B:
时钟跟BIOS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跟BIOS没有关系吧???

刷了 也不行呀  版主 救命!

网友:
时钟的供电查了吗

网友C:
IO边上的822坏了吧?

网友:
查了   我担心 换的 那个 新芯片 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边上的822坏了吧?

查过了  应该 不关这里的事    基本都是  PSON 的信号

网友D:
还有时钟芯片的第10脚的复位信号,CK_RESET#,这个应该是3.3V的,如果没有就查IO的69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时钟芯片的第10脚的复位信号,CK_RESET#,这个应该是3.3V的,如果没有就查IO的69脚

这个 好像也测过了   不过忘记电压多少了    现在关铺了  要明天才能测  谢谢 给我建议

网友E:
同意10楼说法,时钟芯片也需要复位。

网友:
时钟供电,开启,复位都有了还不工作》?整出结果来了没有?

网友:
看80卡是“无复位”此板是无复位,时序:先有电压,再有时钟,最后复位才出。重点查电压。
还有这个时钟IC如果是换的。一定要用烙铁焊,别用拔焊机吹上去,一吹很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有时钟芯片的第10脚的复位信号,CK_RESET#,这个应该是3.3V的,如果没有就查IO的69脚

IO 69脚  时钟复位10脚  有3.4V 电压  还是不出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10楼说法,时钟芯片也需要复位。

IO 69脚  时钟复位10脚  有3.4V 电压  还是不出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时钟 跟BIOS 有关系?  额   我试下   没辙了  谢谢提醒

你查看下时钟芯片跟IO之间相连的脚有个排阻,我记得是472还是301跟一个小MOS管的忘记了把那换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O 69脚  时钟复位10脚  有3.4V 电压  还是不出时钟

额,这么拽.....
再确认下时钟的晶振起振没有,两脚要有压差.
如果时钟的焊接没问题,而时钟的供电、开启、复位都有,晶振也正常,还是一个时钟都不出,那你只能再换一个时钟芯片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额,这么拽.....
再确认下时钟的晶振起振没有,两脚要有压差.
如果时钟的焊接没问题,而时钟的供电、开 ...

有压差   晶振 换过了  谐振电容也换了    时钟芯片  换的是全新 刚刚买的
我发了  时钟的所有脚位  电压图 你看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压差   晶振 换过了  谐振电容也换了    时钟芯片  换的是全新 刚刚买的
我发了  时钟的所有脚位  电 ...

从图上看,时钟的供电、开启、复位都正常,部分时钟已经出来啦,比如USB和IO的48M时钟,所以还是建议再换一片时钟,买来的时钟也不排除翻新的可能,还是有坏的可能。
为了找问题,建议从好板上摘一片正常使用的时钟,来进行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图上看,时钟的供电、开启、复位都正常,部分时钟已经出来啦,比如USB和IO的48M时钟,所以还是建议再换 ...

嗯 谢谢     手上没有一样的芯片了    下次进货  在买多几个 吧   谢谢

网友:
打下时钟ic附近的排阻看有没波形

网友:
哎呀 实在不行就换块   有时间了 慢慢研究

网友:
换掉 箭头 那几个 822 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这么拽.....
再确认下时钟的晶振起振没有,两脚要有压差.
如果时钟的焊接没问题,而时钟的供电、开 ...

楼主搞好没有啊

网友:
楼主,看来下班了,明天继续发上来看看!

网友:
很想知道一般时钟芯片捉波捉几个波 记得好像有两个弯弯曲曲的波形还有几个密密麻麻的波形

网友:
工作条件都有了还不出时钟,估计还是时钟芯片问题,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