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33 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09-08):
版号是TE1M   广达   图纸和M300几乎一样

拆机目测无进水 无维修痕迹
插电 3V5V待机正常,按开关无反应,那就先查了下EC有没发S5_ON,没发!看来15V升压是不对了,如图PD8的1脚量了下只有4.6V,PD7的2pin和3pin无二极特性,正反无穷大,如图找了两个二极管代替,升压部分ok, 问题解决了,想必是可以开机了,一按开关,还是没反应,我干!不过现在EC已经发出S5_ON,开关处的NBSWON#和DNBSWON#跳变都正常,那理论上说其实是已经触发了,是分组供电没开启。 立马查南桥发的两路分组开启信号SUSC#和SUSB#,只发了一路SUSC#,SUSB#无,断开R332 ,依然不出,那就是南桥没发了, 感觉挺明显了,加焊无果,换南桥。
此机到此修复。

网友A:
楼主机智,双二极管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可以分享下用哪种二极管吗?

网友:
检修关键点找得一个字--很准。所以修起来两个字--快!

网友:
楼主对时序还是很清楚的,赞一个!

网友:
那么厉害 速度呀

网友B:
但是不明白怎么EC不发出S5_on一下子就想到升压15V?求解

网友:
排查到位,步步紧扣,最后锁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智,双二极管用两个二极管代替!可以分享下用哪种二极管吗?

找块料板,标PD*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明白怎么EC不发出S5_on一下子就想到升压15V?求解

广达机子的时序你可以去仔细看看

网友:
分析透彻、思路明确、不错、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2017-08-17):
换PCH 成本高老火哦。。。

网友:
这个南桥 我也试过修这机换南桥的

网友:
换桥,感觉熟练了比台式电脑换个IO还轻松的样子,苦逼了我啊!!!

网友:
先有15V   在 发出S5_ON   他们之间有严格的逻辑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