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电脑主板维修

楼主(2015-09-08):
有会维修电冰箱主板的朋友吗?家里的容声3层冰箱坏了,症状是3层温度不正常都偏高,上层中层风扇不转(拆开直接通电可以转),测量风扇电源有220v电压,让师傅看过说是控制主板坏了,苦于淘宝没有这个型号好主板卖,也不了解如何维修这个主板,只好求助论坛的高手帮忙指点维修了。

网友:
你先简单查下板子上的阻容元件与三极管是否正常,然后在找找那几个集成电路的工作状态,一般来说这样的板子厂家用的都是专用的控制芯片资料不好找,希望你可以成功

网友:
淘宝 看下有没有 电脑板 卖,直接换了

网友:
淘宝应该有这个型号的 电脑板    ,

网友:
修的不多,没见过有电脑板的冰箱,冰箱大概也就一个压缩机,启动器,过载保护器,还有一个照明电路,温控器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
楼主先测量一下这个控制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如偏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迅维真是人才济济

网友:
冰箱还没修过,不过

网友:
这都搞起冰箱了,你这不应该发这个版块,应该发在电源版块看看

网友:
凤城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直接换板方便

网友A:
先换一下主板,现在淘宝退货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主板,现在淘宝退货也方便

淘宝没有这个型号的板卖

网友:
这个恐怕没什么人有经验……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控制电路,和温控电路,这恐怕要找图纸,或者去专门维修家电的论坛去找下

网友B:
看下有驱动芯片  ULN2003A吗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精通的不多,楼主可到专门的家电维修论坛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有驱动芯片  ULN2003A吗

有4个r39mf5和一个主芯片型号被贴着看不到

网友:
这种板子 上面有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