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NFORCE6M-A V3.0主板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5-09-08):
小弟刚开始学习主板维修,很多事情还弄不懂,所以来请教各位前辈和老师们。
最近手里有一个精英NFORCE6M-A V3.0的老板子,英伟达单桥的。桥型号是NF6100-430。AM2+接口。已经把集成网卡芯片拆除。但是开机点不亮。风扇转。按照时序再根据主板的电路图把几个主要的电压都量了,应该是正常的,因为量电压大概在一个多月之前,我记得都是正常的。 开机后风扇转了,但是键盘灯不亮,鼠标亮,鼠标插在两个圆口测试都是亮的。但是用USB鼠标就不亮。 我还没有诊断卡,只能简单测量一下一些地方的电压。然后我有以下几个疑问请各位前辈老师们指点:

1.按英伟达的上电时序,整板复位应该是最后一步吧。测量过PCI的A15复位脚,记得好像是3点几伏高电平。碰一下主板的复位两个针,它有到0伏的跳变。这应该算是复位正常吧?如果算复位正常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判断说,之前的那些根据上电时序走的各种电压都产生并且正常了呢?

2.如果还不能因此就说电压已经都正常了,那么应该重点检测哪些地方的电压?

3.CPU电压应该是正常的,1.25V好像。去掉散热后手摸CPU表面有相当的温度。不安装内存,CPU也同样是热的,请问这个是否算正常?

主板BIOS刷了两个,都是在精英官网下的,无效。
主板开机针需要长按几秒才会关闭。
CPU和显卡在别的机器上测试都正常。
自此不知道该如何判断。还请各位前辈老师们对学生指点迷津!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10 18:14):
所做的测量和测试放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把官网提供的3个bios都刷了。不行。

把蜂鸣器插主板上,
带CUP。不插内存,有报警声。
不带CPU,不插内存,无报警声。
带CPU,插内存,无报警声。四个内存插槽全试过。

USB口两根数据线的阻值,都是一样的,没短路,阻值应该是正常的。USB的正极和地,也没有短路。
PCI口的所有AD线的阻值,全都正常。

根据电路图,再次测量桥供电:
+1.2V_CORE
+1.2V_HT
+1.2V_DUAL
VCC3
VCC_DUAL
全正常。而且桥散热片有温度,温度正常。

桥供电的测试点如下:
+1.2V_CORE    (Q25 S脚/U6 6脚)
+1.2V_HT       (Q19 S脚/U6 9脚)
+1.2V_DUAL   (U4 4脚)
VCC3_DUAL    (U9  APL1086的输出脚)
VCC3             (Q16  D脚和PCI的B25脚)

+2.5V_VDDA     (U6    3脚)   正常
DDR_VTT        (U7    14脚)  0.9V  正常。
内存  直接测量插槽中间缺口处:1.8V  正常。

现在开始怀疑自带的网卡芯片在拆下的时候管脚处有焊锡短路处。

补充内容 (2015-9-11 19:37):
继续内存部分的测量!!!!!!!!!!!!!!!!!!

插入内存,内存部分电压测量结果:
+3.3V     238脚    正常
+1.8V      64脚  184脚   正常。其他没仔细测,相信...

补充内容 (2015-9-11 19:38):
继续内存部分的测量!!!!!!!!!!!!!!!!!!

插入内存,内存部分电压测量结果:
+3.3V     238脚    正常
+1.8V      64脚  184脚   正常。其他没仔细测,相信也差不了。
0.9V    之前主板处测量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SMB  MEM SCL:120 脚      3.3V  正常。

8个时钟信号点,资料说这里应该是1.1V。全都不正常。反映在:电压在0.3V-1.25V之间跳动。有些时钟脚在05-0.7V跳动。

断电,拔下内存,测电阻: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 SMB  MEM SCL :120 脚  电阻一致。   正常。
64根数据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16根地址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补充内容 (2015-9-11 19:54):
卧槽!怎么个意思?查电路图看,内存的第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8个时钟信号点都到CPU了??!CPU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是正常的啊!再说,也换过别的CPU,一样不行。3000+和7750两个CPU试的!

补充内容 (2015-9-11 21:17):
测量内存的8个时钟信号点,以185和186脚为参考。

测试另一块不同厂家的正常的AM2+的英伟达单桥板,在有内存的插槽上测量185和186脚,均为稳定的0.9V。同时测量无内存插槽的这两脚,均为稳定的0.4V左右。

而此故障板,在有内存插槽处测量,这两脚在0.3-1.2V之间跳动。同时测量无内存插槽的这两脚,大约在0.3-0.7V之间跳动。总之,就是来回跳。
一根内存不插的时候测试所有内存插槽的这两脚,稳定在0.4V左右。

补充内容 (2015-9-13 09:05):
再次更新!

显卡PCI-E的A11脚复位不正常。始终在0-3.3V跳动。按住复位针,保持0V,松开就继续跳。正常应该是稳定的3.3V。复位0V。
B5  B6 SM总线是正常的3.3V

补充内容 (2015-9-21 16:42):
已修复,结贴。

网友:
难道是太老的东西大家都很不屑吗?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USB口两根数据线的阻值,都是一样的,没短路,阻值应该是正常的。USB的正极和地,也没有短路。

网友A:
第一点,有了复位并不可以完全说前面的就一定正常,还是要去测量一下,特别是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回头看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第二点,测量内存供电,桥供电,桥VTT供电,CPU供电等
第三点,一般CPU供电正常了,会有温度,上不上内存都一样。

最后讲下这个主板,这种芯片组的大部分都有问题,空焊比较多,楼主测下这个芯片组的信号线看看,USB接口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有了复位并不可以完全说前面的就一定正常,还是要去测量一下,特别是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回头看看可能 ...

谢谢您的指点!刚才我又测了一下PCI口的所有AD线的阻值,全都正常。至于电压值还没有测量。

网友:
PCI口的所有AD线的阻值,全都正常。

网友:
传一份此板的电路图。 NFORCE6M-A

网友:
根据电路图,再次测量桥供电:
+1.2V_CORE
+1.2V_HT
+1.2V_DUAL
VCC3
VCC_DUAL
全正常。而且桥散热片有温度,温度正常。

网友:
传一份电路图。

网友:
昨晚根据电路图测试了一下桥供电:
+1.2V_CORE
+1.2V_HT
+1.2V_DUAL
VCC3_DUAL
VCC3
全正常。桥散热有正常的温度。

桥供电的测试点如下:
+1.2V_CORE    (Q25 S脚/U6 6脚)
+1.2V_HT       (Q19 S脚/U6 9脚)
+1.2V_DUAL   (U4 4脚)
VCC3_DUAL    (U9  APL1086的输出脚)
VCC3             (Q16  D脚和PCI的B25脚)

网友:
桥供电的测试点如下:
+1.2V_CORE    (Q25 S脚/U6 6脚)
+1.2V_HT       (Q19 S脚/U6 9脚)
+1.2V_DUAL   (U4 4脚)
VCC3_DUAL    (U9  APL1086的输出脚)
VCC3             (Q16  D脚和PCI的B25脚)

网友:
+2.5V_VDDA     (U6    3脚)   正常
DDR_VTT        (U7    14脚)  0.9V  正常。

内存  直接测量插槽中间缺口处:1.8V  正常。

网友:
把官网提供的3个bios都刷了。不行。

网友:
把蜂鸣器插主板上,
带CPU。不插内存,有报警声。
不带CPU,不插内存,无报警声。
带CPU,插内存,无报警声。四个内存插槽全试过。

网友B:
时钟都正常吧?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有总线。。119 120 脚电压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都正常吧?看看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有总线。。119 120 脚电压3.3

您好,内存和总线应该怎么测量啊?119120脚这个是指桥么?

网友:
有内存报警声,是不是可以说内存这一块正常了?

网友:
呵呵。真呵呵啊。无解。

网友:
继续!!!

插入内存,内存部分电压测量结果:
+3.3V     238脚    正常
+1.8V      64脚  184脚   正常。其他没仔细测,相信也差不了。
0.9V    之前主板处测量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SMB  MEM SCL:120 脚      3.3V  正常。

8个时钟信号点,资料说这里应该是1.1V。全都不正常。反映在:电压在0.3V-1.25V之间跳动。有些时钟脚在05-0.7V跳动。

断电,拔下内存,测电阻: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 SMB  MEM SCL :120 脚  电阻一致。   正常。
64根数据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16根地址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网友:
卧槽!怎么个意思?查电路图看,内存的第52、137、138、171、185、186、220、221针脚8个时钟信号点都到CPU了??!CPU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是正常的啊!再说,也换过别的CPU,一样不行。3000+和7750两个CPU试的!

网友:
测量内存的8个时钟信号点,以185和186脚为参考。

测试另一块不同厂家的正常的AM2+的英伟达单桥板,在有内存的插槽上测量185和186脚,均为稳定的0.9V。同时测量无内存插槽的这两脚,均为稳定的0.4V左右。

而此故障板,在有内存插槽处测量,这两脚在0.3-1.2V之间跳动。同时测量无内存插槽的这两脚,大约在0.3-0.7V之间跳动。总之,就是来回跳。
一根内存不插的时候测试所有内存插槽的这两脚,稳定在0.4V左右。

网友:
好,好的。好吧!!!!!!继续自言自语!!!!!!!!!!!

网友:
究竟原因何在。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给CPU的某个信号在半路出问题了或者CPU本身缺少了某些必要的条件造成内存时钟测试电压的跳变?

网友:
再次更新!

显卡PCI-E的A11脚复位不正常。始终在0-3.3V跳动。按住复位针,保持0V,松开就继续跳。正常应该是稳定的3.3V。复位0V。
B5  B6 SM总线是正常的3.3V

网友:
可能桥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板子不值得不过学技术可以

网友:
今天没折腾它。这破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