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待机大

楼主(2015-09-08):
联想B575待机 3V 5V芯片发热,待机电流0.1A 测3V 5V后级阻值正常。和线性 3V5V 阻值也正常,用示波器测试3V和5V瞬间又3V和5V的PWM脉冲输出,直流电位拉升一下就没有了。断开后级还是一样故障,芯片还是发热。

网友:
仔细排查3V\5V后级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通病呀,把3v5v电容换下

网友:
芯片挂了。

网友A:
换个芯片,查BST引脚和反馈电路。

网友:
直接换芯片

网友:
后级如果是通过元件,打值就没什么用。先搞芯片附近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查BST引脚和反馈电路。

哈喽,,,,,

网友:
疑难杂症,真是让人头大

网友:
联想毕竟有图纸,慢慢查吧。华硕真就头大了

网友:
芯片坏,换了吧

网友:
没短路就换个芯片看下

网友:
线性35V是否产生?

网友:
那就先换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
芯片电路电容短路了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看啊

网友:
应该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脾气不好,就直接干掉芯片,再干掉上下管,然后慢慢测量

网友:
一般情况 后级 线性 芯片本身,楼主貌似都量过了,那换句话讲,有没有量错呢

网友:
先换芯片 在就是滤波电容

网友:
来自: 广西
滤波电容和芯片管子都换了

网友(2015-10-09):
我也有一台,把芯片换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你先把 后级的 转换电压断开 再看看

网友:
再测测 线性电压 3V5V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