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画面粗糙,不细腻,仔细看一道道竖线

楼主(2015-09-08):
我的一个三星显示器,画面颜色对,只是不细腻,仔细看有一道道竖线。我想问一下屏上的什么芯片坏了?

网友:
插拔屏线看看先

网友:
屏线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上张图,

网友:
楼主换驱动试一下。

网友:
重新拔插屏线看看是不是屏线氧化或者是接触不好

网友:
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小方格,应该是正常,显示器分辨率低

网友:
我的显示器问题和 上海长宁的一样,他说换了个屏上一个芯片就好了。各位上面提到的我都试鲁了,不行

网友:
屏坏没得救了

网友:
哪种竖线啊,换过屏线都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