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传真机

楼主(2015-09-08):
型号是:FAX-418
故障现象:插电不干活
拆机发现电源板 一个保险炸黑了,旁边还有个不知叫什么东西的东西,也炸烈 了,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在它附件貌似也有一个,就在灯泡的并排,请问拿东西是什么?这么去代换?

网友A:
一个保险,一个压敏电阻去除不用管它,看整流和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就可以上机器了

网友B:
找找这个机型的电路图吧

网友C:
还是在外面修好啊能见到的东西真多第一次见传真机长这样

网友B:
这种故障多是电压突变增高引起的,一个保险,一个压敏电阻更换就好,参考一下别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网友D:
首先是压敏电阻坏了导致保险烧了,是高压引起的,去掉压敏电阻,然后换保险,一般来说就会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保险,一个压敏电阻去除不用管它,看整流和后级有没有短路,没有就可以上机器了

那个是压敏电阻?不装不影响?什么作用?  对没错,还有个是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找这个机型的电路图吧

没搞过传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外面修好啊能见到的东西真多第一次见传真机长这样

你也没搞过?基地不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多是电压突变增高引起的,一个保险,一个压敏电阻更换就好,参考一下别的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压敏电阻更换需要什么条件?怎么看大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是压敏电阻坏了导致保险烧了,是高压引起的,去掉压敏电阻,然后换保险,一般来说就会好了。

压敏电阻不装没关系?压敏电阻什么作用?

网友F:
zhuhuanghuangezhu换个主板  30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zhuhuanghuangezhu换个主板  30快

那要最贵?就是快电源板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压敏电阻不装没关系?压敏电阻什么作用?

这个压敏电阻是电压过高的时候牺牲自己(短跑引起烧保险)保护他人的。

网友:
这个不能代换哦

网友:
这个有图就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敏电阻是电压过高的时候牺牲自己(短跑引起烧保险)保护他人的。

所有的压敏电阻都是这个作用吗?只是淡雅过高他才会起到作用对吧,不就是跟保险一个意思,保险在短路就烧的  对吧

网友:
楼上的都说不用装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板,一般不会有图纸的

网友A:
测量整流桥,没短路,烧坏的可以不装,只需安装保险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整流桥,没短路,烧坏的可以不装,只需安装保险测试

嗯,那是压敏电阻

网友G:
支持有图就好,应该是压敏电阻和保险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有图就好,应该是压敏电阻和保险坏

嗯,我拆了压敏电阻  然后换了个保险  就好了

网友:
迅维学员都来路过,不合适吧

网友H:
挣 分啊
下载分不够!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挣 分啊
下载分不够!你懂的@!

你们随便来个精华贴,不就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