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的故障 情理之中的维修 ——小修山寨本不亮机 --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楼主(2015-09-08):
近总是感觉很忙 ……闲来无事发一贴 记录下
——————————————————————

笔记本型号 :山寨本子 型号没有
主板版号 :wan neng REVA1.0 (音译:万能  )

初始故障:触发不亮 怀疑北桥945GSE问题 加焊\完毕
触发到0.03 ?不至于是加焊短路了?不会是换桥吧
意料之外的故障 来了~~

先静下来测量下 ,虽没有图纸
触发后1.8V产生 其他无电压产生 测其他电压对地阻值, 基本正常
因该板子比较小 供电芯片一目了然
查51124的芯片工作条件 基本都正常(参考别的图纸测量)
分析应该这个芯片产生电压了

示波器测量
如下1.5V正常 产生后 消失

另外一路应该是1.05V 如下图

过压保护 ! 不至于加焊下出这问题吧
冷静下 继续……
查芯片周围设置脚位 和反馈等

最后发现是 加焊后 过孔断线,这个断线正好是1.05的反馈 ……

上体是已经飞好线的图片 那个电阻有个过孔 加焊后断线
意料之外的故障出现 ,冷静下来,分析维修 。

飞线  解决了意外的故障。
因时间有限 正常的波形没有再测。
之后上电  不亮 换了945GSE后亮机

——————————————————————————
因为是加焊造成的版层断线 也算少见  和大家分享下
此机器是山寨本子 图纸等资料很少 也增加了难度

附上BIOS 亮机备份 山寨本对应版号 及主板结构下载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934-1-1.html 点击进入 该机器BIOS下载

————————————————————————————
本月要过中秋了 偶尔看到了我之前中秋写过的一个东西

明月夜 星稀疏 身边几人离家他乡
灯火亮 人熙攘 眼下人已去他亦往
抬眼望 问苍穹 何时衣锦可归故乡
铺月光 撒香楼 待到圆月再照中秋
邀明月 满杯酒 亲人安好便醉解乡愁

也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早吗?不早!  时间如流水 很快就到……

                        __天意wx

网友A:
山寨的做工确实差,就这样加焊一下过孔就断线了。没强大的理论,估计就是重拆下桥来换了,换了不能好就放弃了。勾起思乡之情了,今晚又不能睡好觉了。

网友:
冷静的思考,强大的理论是修好机器的关键,没分了,有就加了

网友:
看不清楚。不要底纹。

网友:
我今天给A1286换显卡,换完后CPU正常一会掉电,其他电压正常啊。。。。

网友:
万能哈哈 山寨的本子 没图纸 确实增加了难度

网友:
山寨机的修复率确实很低,好多没有图纸

网友:
山寨机做工就是差,都不提供图纸资料,只能自己摸索,楼主飞线飞的漂亮

网友:
山上的东西果然不是好鸟,加焊也能断线,要我们怎么说它,刚开始应该就是NB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做工确实差,就这样加焊一下过孔就断线了。没强大的理论,估计就是重拆下桥来换了,换了不能好就放弃 ...

虽无法团圆,但愿人安好,便了去多少心中愁。

网友:
哎!这两天也在搞一个 微软 的小本子,没图纸,不触发,CPU还是短路的,集成CPU。

网友B:
用示波器如何判断是过压保护、滤波不良、后级短路呢,请楼主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有些山寨本子的复杂问题就不好搞了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BGA技术也好,教下我们做BGA的技术行不????

网友:
这种程度是我肯定修不好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表示亚历山大

网友:
专业技术,还是文采,都令人佩服。

网友:
这种问题实在头疼!!!!!!!!!!!

网友:
万能 ~   老师真是理论没水了

网友:
樓主很細心啊,學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山寨   坑爹

网友:
想家了,但是要赚钱回不了家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楼主不做维修 ,也可以去做诗人啊.

网友:
这 才叫技术啊!刚刚的

网友:
山寨没图纸我就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如何判断是过压保护、滤波不良、后级短路呢,请楼主指点一二,谢谢!

具体的理论可以从迅维学习下
实际中多积累多记录就好了

网友:
请问下楼主大神在没图纸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哪断线了呢?

网友:
版主经验丰富,羡慕呀

网友:
没图纸你是怎么知道过孔断线的

网友:
山寨机难搞的不修

网友:
仿的机器什么的最头痛了。

网友:
示波器屏幕好大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BGA技术也好

网友:
山寨本就是做工质量差     这么容易断线    这断线也可以找到  也是神了

网友:
不要纠结于山寨机了好吧, 别人也要吃饭的

网友:
这机器好高档

网友:
这个看主板做工感觉就山寨  修的少。

网友:
山寨越来越多,维修没的图,费劲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无图的情况也能判断出关键待测的电压。

网友:
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网友:
版主开店的心得 也写写看吧  给我们指路

网友:
冷静的思考,强大的理论是修好机器的关键

网友:
楼主出本诗集好吗?

网友:
那个过孔断线是怎样分析出来的啊,求思路

网友:
山寨的本现在 倒是蛮多的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就好了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也是要运气的,原来是桥问题,之后板断线,这都修好,
运气好啊

网友:
山寨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楼主很赞,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真心受教了   不错的帖子

网友:
山寨小本最头疼,图纸难找

网友:
楼主细心,技术也行.

网友:
上次修个机器和你的差不多,不过最后放弃了,实在是不好修

网友:
遇到过山寨的,仿华硕的,检查了一下,就不休了

网友:
版主是维修里面才华最棒的

网友:
这编辑的很漂亮。

网友:
像这样的山寨万能板,我也是碰到过,最后放弃了

网友:
山寨本我都不修的 不好修啊

网友:
山寨机其实真的不值得修啊。。。

网友:
楼主技术 不错 多多发发帖子

网友:
板层断线 还真比较罕见阿

网友:
我在修一山寨苹果,图纸什么都没有,条件都满足就是不显示,想找个bios都没

网友:
没图纸全靠经验秒杀,赞

网友:
没图纸很难修的,居然修好了.

网友:
板层断线,也许是温度的原因吧。可能板子或过孔有轻微的起皮。

网友:
楼主就是厉害 赞一个~~

网友:
加焊也能使板子断线,真是奇了!大家如何想得到啊。

网友:
楼主,一:山寨机还有图纸,牛!
二:过孔断线这么偏的故障也能修好!牛!

网友:
越是山寨 本子的BIOS其实越稀缺

网友:
楼主技术好,示波器打的波形很直观,学习了

网友:
修山寨机是难度挺大啊

网友:
山寨本现在都很少修了

网友:
加焊怎么会断线呢,估计是我就修不好了

网友:
山寨的做工确实差,就这样加焊一下过孔就断线了。没强大的理论,估计就是重拆下桥来换

网友:
佩服  客户修吗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个确实犀利

网友:
山寨的也就这样了 用料不足

网友:
加焊就引起过孔断线,这是山寨廉价PCB板制造工艺差导致的。

网友:
嗯,非常详细,学习了!!!!!!

网友:
山寨本子,没图没资料,靠的就是真本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哈哈  万能机还会坏  版主厉害

网友:
技术精湛,BGA技术也好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网友:
楼主技术好那是众人皆知了,却没想到文笔也这么好,这是要文武双全的感觉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冷静,学习了。

网友:
不错!一般山寨本加焊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山寨的本子 没图纸 确实增加了难度

网友:
山寨的看到就不爽

网友:
羡慕中  我啥时候也能修机器如此顺畅呀

网友:
楼主技术好,诗写的更好。天道酬勤,好人好报。

网友:
万能的主板,同时也进一步的说明了 没有示波器修这种的难度太大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