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同行送修两台二修笔记本acer zqh hp r62

楼主(2015-09-08):
地点,北京中关村 骗子集散地
时间,9.8号

第一次写帖子没加精,是火,e430思路是对的,但是当时市面上刚修到e430  只是怀疑ec带程序,没精很遗憾。但第二次写的时候就给加精了。不知道是那位版主给加的,但是下载分没给加多少,更遗憾。

这是第三次。文笔不好,手机像素太渣,各位看官将就点。有那里不对请点评。

先说故障,zqh  上电0.2a瞬间掉电,可再次出发,偶尔上电0.6不掉,不跑码。  hp进过水上电0.2a不掉电。

先说hp来了看处理的很干净,0.2不掉电?开始以为是那个电压不出,但后来一想广达有hwpg啊,上电不全会掉电的。*脏话*的,但还是要按这顺序来啊,各大电感米短路,量电压把,待机3 。5v电感戳一下,还真戳出来了,5v不正常只有2v。打开图纸瞧一瞧, 按顺序来,1脚vin有,13脚en没有,(本来13脚不想量的,因为已经有2v的电压了。但还是量了下,修笔记本就怕你细心)通pr149 因为进水想着是不是腐蚀断了,但板子到手的时候仔细观察了下没看到腐蚀的电阻啊,找小号,找啊找,终于在电感背面找到了,md被人拆了,洗的很干净,直接拿锡连,由于新换的烙铁头,和新买的日本山崎进口松香芯锡丝,太屌了,连了两下没连上,直接飞了根线, 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上电,加到0.9a,由于没上内存,断电上内存,心里暗喜以为捡漏了,现实呢?上了内存还是0.9a,无跳变,换内存无果,,,,把内存拔掉示波器量202,200  SMB_RUN_CLK,
SMB_RUN_DAT信号,看有没有读内存,SMB_RUN_CLK有波形,(由于是日立老式模拟示波器波形我就不在传了。)SMB_RUN_DAT信号无波。哈,故障又来了,SMB_RUN_DAT信号q23转换过来的,6条腿的双mos管。 断电打阻值 6脚SMB_PCH_CLK对地630左右正常,因为都有波形了。SMB_PCH_DAT对地1800多,断线了。搜了下图纸经过一个电阻r513的上拉,直接进南桥,在Q23边上找到了r513打了下阻值630左右正常,看来是q236脚到r513之间断线了,飞线再次上电跑码有跳变接屏亮机 (像素实在是太渣了,在中国我们都想要物美价廉,事实呢只有一分价钱一份货,而且不管是什么产品,吃的也好,用的也好,只要有了量,我大天朝肯定有山寨,高仿,大到汽车电视,小到安全套,心相印的面巾纸,不吐槽了,三天三夜也吐不完)。

下一个宏基
板号广达zqh送修裸板
各大电感无短路,转换电压也没短路,
上电0.2a掉电,hwpg,你懂得,以为是那个电压没出导致瞬间掉电的,事实证明我又错了,反复量了两遍,连cpu电压瞬间都有了。hwpg瞬间也有。 量3.。5电感掉电的时候没有拉低,(由于没有数字示波器也不能对比下那个信号先掉)探针直接打到无线网卡槽22脚也没复位,就在这个时候抬头看了下电流表,电流在0.6a没掉了,22脚的PLTRST# 信号是u7门电路转换的。
r249是做空状态。12脚高电位,4脚就输出高电位,探针打1脚瞬间有3v。4脚没输出。断电打4脚阻值,正反打了下,没短路,走了个小弯路,PLTRST# 信号也去复位网卡,以为网卡坏了把PLTRST# 拉低了,把网卡摘掉一样还是原故障。在仔细一想是不是门电路本身坏了导致4脚不输出的。找r249没找到,直接把u7摘掉1脚到4脚飞线,再次上电不再掉电,跑信号,探针打屏线口INT_LVDS_EDIDCLK
INT_LVDS_EDIDDATA信号有波形,已经检屏。打电话交差(这个板子不上coms电池第一次上电卡到0.8a   2——3秒才跑码)事后分析应该是ec没有收到pltrst#信号才掉电的,

虚伪的话不多说,学历低,文笔不好,写的有点乱能看懂的话,觉得有用的话,请多加电分。

网友:
技术部错,给你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些资料正需要

网友:
技术很好必需加分,二手机就是各种坑,广达zqh必须插电池又学到了知识点

网友:
最多能给5分 全给你了,写的还是不错的,不磨叽,问题交代的很清楚

网友:
好久没修笔记本了,半个多月了吧。生意差劲啊

网友:
技术不错,证明了维修还是要细心++耐心啊!不可以搞几下就不去想他,怀疑哪个干哪个。

网友A:
请问 :楼主口中所说的探针  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第一个,你怎么直接就测总线,没刷BIOS后再测内存的条件

网友:
楼主修机器好快。。。。。。直接到重心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没加精也不要紧,坚持就行了!!!!!

网友:
思路不错,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先拿分,空了看看

网友:
分已加上 楼猪吼赛利 会精华的

网友:
修的不错,第一个就是当内存吧  原始故障

网友:
厉害啊,基本功扎实

网友:
我记下了0.9 可能是档内存

网友:
维修的很用心,给楼主赞一个, 在北京混不容易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楼主口中所说的探针  是个什么东西?

示波器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