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电源线怎么接

楼主(2015-09-09):
如图戴尔h61主板如何插线开机按健线.
戴尔

网友:
拿镊子。。试下啊。。那2个开机了。那2个就是咯

网友:
在主板上一定有引脚说明的

网友:
在主板上肯定有引脚说明的,仔细找找

网友:
你的图片太小了,试着看上面的字母没法看清

网友:
主板应该有这个引脚的标注,楼主仔细找找

网友:
上面有标注的

网友:
主板上面能找到标识

网友:
这个你仔细看下主板排针 旁边的英文 看看有没有 power s/w 之类的

网友:
少了一根针那排,四根针靠近缺针那两根针 短接试试看。

网友:
楼主看不清,上传一张高清的图片.......

网友:
从右边算起第4排的亮针就是开关机

网友:
楼主,你仔细在开关排针附近找找,要是没有的话 只能从前置面板 用万用表 按开关的时候 那两个针通着呢 就是开关了

网友:
一般主板上都有标记的吧 在没有 百度一下

网友:
一般是英文PW是开机

网友:
用表测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英文标识吗?

网友:
看妳的样子就是 客户 还是老老实实的拿去维修店吧!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引脚说明的

网友:
用表量一下

网友:
有些品牌机确实没有图解  那只能用短接一个个试了

网友:
说明书的都没有吗?板上没印的话说明书上肯定有的。最简单的就是拿个螺丝刀碰把,左右的两根随便碰,碰到开机了就是开机接口了,,,反正不会碰坏的,随便玩

网友:
这个自己用镊子多试几次了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随便短接……
有万用表就测电压。开机针有3.3V或者5V

网友:
应该有引脚说明呀,仔细找一下,如果找不到,就用镙丝刀碰呀,

网友:
找主板说明书看看

网友:
拿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主板上一般会有标注的

网友:
随便戳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针脚旁边有标powe 就是了

网友:
应该有标记吧     不认识就上网查下  还有你老师没教你么

网友:
如果能上电的,我一般是去掉COMS电池,DELL没这个电池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2015-10-09):
主板有问题就送修吧

网友:
搞个放大镜看看,主板上基本都有标注的,power sw

网友:
上面没有标记吗?一般都有PW字样的,没有的话就镊子短接一下针一般靠中间位置

网友:
主板上有的,你仔细看看 ,PW就是了 ,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有标记的   用表测下   还有感觉像是右上两针

网友:
是换机箱吗?不是的话你直接找对位的插头插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A:
通电,用万用表。
每天能坚持看书
感觉这个说得比较好,用万用表红黑笔接触两个针脚,有3.3V的就是开关了!
详情

网友:
基本上有缺口的那两根

网友:
用表量呀,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一般主板上都有开关针的接线标识,没有的话也可以到官网下载说明书

网友:
上面有字母 实在不行看缺口

网友:
找个卖电脑的,花个10快 20的,多省事
万一东西烧了不划算

网友:
联想戴尔的 引脚有点特殊 接错可能会出事 月饼那里有图片教程

网友:
主板上面有写的

网友:
楼主图片要传高清无码的才好看啊

网友:
主板上标有开关,复位的英文

网友:
从机箱开关那边反找回去不就知道是哪个脚了吗

网友:
镊子。。试下啊。。那2个开机了

网友:
主板都有表示,仔细找。

网友:
应该有字母标明的吧 楼主 看下 或者用螺丝刀短接看看 一般在边上的

网友:
哥你这个太小了,戴尔的是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用万用表。
感觉这个说得比较好,用万用表红黑笔接触两个针脚,有3.3V的就是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