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清灰后黑屏问题

楼主(2015-09-09):
本人吧三星R440拆机后清了一下灰,装回去后开机就发生了黑屏现象,中间有过一次点亮,重启就又黑屏了。
求有过类似经验的高手给下地指点一下迷津。
   那个散热器上我没有涂硅脂不知道是不是温度高了黑屏。求高手啊

网友:
开机时指示灯正常。等大神啊

网友A:
一定时拆开时不小心动的哪里了,仔细观察一下,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有大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C:
先不装内屏,外接看看能正常不?

网友:
碰掉点了吧

网友:
没装好,请仔细在检查一遍。

网友D:
内存是不是松动啦? 清灰前使用一直正常吗?

网友:
你不是说没有涂硅胶吗,你试一下就知道问题是不是他了,有怀疑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时拆开时不小心动的哪里了,仔细观察一下,也许会发现问题

谢谢啊  看了几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大电容,换了试试吧

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内屏,外接看看能正常不?

感觉不是评的问题啊

网友:
电流到多少,先仔细观察有没有地方装的有问题造成不开机

网友E:
楼主掉点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是不是松动啦? 清灰前使用一直正常吗?

清灰前一切正常啊!如果内存有问题开机就黑屏吗?不会出现三星开机logo?

网友:
接上可调电源看故障

网友:
你不是搞维修的吧 肯定是你自己搞坏了

网友:
你是新手吗?
如果是就找个专业的看看!

网友:
有的纯粹就是陷阱,机器本身有问题,拿过来清灰,你清灰了,问题就是你的,所以说验机很重要

网友:
修过几例别人清灰后出现各种问题的。自己清灰却没出国问题。还是功夫不到家的问题。送修吧。

网友:
显卡烧坏了

网友:
插上电流表 看电流 清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掉点是什么意思啊
元件碰掉了 没装好 保险烧掉了 等

网友:
看电流上到多少?看看屏排线和接口。

网友:
可能还是哪里没装好

网友:
送修吧 应该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三星的主板和薄脆差不多~

网友:
如果你是自己拆机的话,还是送修去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插好,或者插斜了导致短路!

网友:
仔细查看有掉件没

网友:
你发过来我帮你维修 你肯定是弄烧了哪里

网友:
屏线,   内存 ,

网友:
不是专门搞维修的还是别动了,一个人是不可能精通所有的事

网友:
放下COMS电池。看行不行。

网友:
外接屏试下

网友:
重装下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装好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