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CPU供电

楼主(2015-09-09):
上电开机电流0.5不动,实测无CPU供电,根据以往经验,拆掉风扇区,看了一下,没有腐蚀,拿掉风扇下面的黑色贴纸,果然看到一个腐蚀点,刮开后,发现过孔已断线,对照料板连好线,开机电流一下就上去了,150立即到手。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一般的腐蚀不需要料板,放大镜一看就能很好看到线路,街上就好了  哇咔咔

网友:
要是能配个图说明是里电路出问题就更好了

网友:
几乎算是通病来的

网友:
嗯,有图就好了我们看看

网友:
搞个图就直观了!

网友:
写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修这类故障需要细心

网友:
呵呵 是个案例 记住了

网友:
直接给芯片一个19v    未返修

网友: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是Y470 烂海绵下面腐蚀断线,这个有是V470 麦拉下面腐蚀断线,长见识了

网友:
有图片没啊

网友A:
我跟你的帖子 找到腐蚀的 最后找连线 也是在料板上找到的 pr942  19v为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23脚

网友:
有图就对了。不知道给上面的贴子一样不。‘/

网友:
进水 的  不熬搞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的帖子 找到腐蚀的 最后找连线 也是在料板上找到的 pr942  19v为cpu电源管理芯片供电的23脚

比楼主说的还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
JIANDAN DE 简单的还是有时候遇得到

网友:
和我这个问题差不多,我来看看

网友:
断线的地方正好是过孔处,因为过孔处已经腐蚀万用表测不到与正对面的线路不好对的不上。 要是一条线中间断了那好弄直接补起来就行,这个*脏话*正好是过孔烂掉了,对应对面的话有些吃力了。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修电脑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