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47寸康佳花屏,排线擦了,逻辑板换了

楼主(2015-09-09):
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逻辑板换了 机器开机一段时间时好时坏的,花屏如下图,求大神指点
问题

网友:
屏线两头都擦拭多次,接触问题不像,主板 逻辑板都震动了 好的时候敲也没事 但是时好时坏

网友:
顶一个 ,有师傅修过类似问题的吗?给个启示

网友:
意味着你应该换屏线了,两边都通不一定好使

网友:
回复出厂试一下,不行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图像处理主芯片到逻辑板芯片间开路或者短路。

网友:
这不是屏就是显示芯片有问题

网友:
你有逻辑板的照片吗,可以发个逻辑板的照片我我看一下。

网友:
换屏线接口

网友:
屏线换换,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程序有问题,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显示器以及液晶电视,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吧!

网友:
逻辑板用示波器抓抓波。。。

网友:
这情况可以检查伽玛电压gm1-14的电压

网友:
主板排组有开路,修过N个了,康佳通病

网友:
应该是LVDS数据有丢失的,时好时坏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换一根LVDS试试

网友:
这种花是有点像屏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