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5-09-09):
型号:宏碁AL1916W
故障:通电后电源指示灯就开始自动闪烁,按下开关数次故障依旧,开关测试良好,用笔记本VGA到显示器故障依旧,(笔记本确定已切换到共显模式),特此发帖,请大家来共同探讨,

网友:
拆开再说噻,,,,,,,,

网友:
闪烁,你就拆开测电压啊,你发个这,等待别人给你说通病啊。

网友:
现公布结果,是1000UF 25V 和1000UF 10V 两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此贴无营养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就在前不久刚换了两个电容,现在又爆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实在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就在前不久刚换了两个电容,现在又爆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实在不行就换板了

如果经常爆电容,除了换电容之外最好把整流器也一起换了,注意要用快恢复的。

网友C:
电容质量不好, 换一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爆电容,除了换电容之外最好把整流器也一起换了,注意要用快恢复的。

“快恢复”是啥意思,还请明示

网友D:
电容你是怎么代换的,代换选择耐压比原值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质量不好, 换一种电容。

这中牌子最近换的不少,其他机子都好好地,唯独这款就爆了

网友:
好吧,感谢你的来访,不过下次要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你是怎么代换的,代换选择耐压比原值大的

我代换电容的原则是电压一致,容量不小于要更换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代换电容的原则是电压一致,容量不小于要更换的电容

那你选个耐压大的代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选个耐压大的代换看看

这次已经换好,交付客户使用了,下次遇到了可以试一下滴

网友:
你这还卖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常爆电容,除了换电容之外最好把整流器也一起换了,注意要用快恢复的。

快恢复二极管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

网友:
我买过一批电容。用一天就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