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独立显卡GT540装上显卡驱动是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5-09-09):
客户机器来的时候开机进系统看独显GT540就是黄色的感叹号。心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果断把显卡拆下来弄完锡球重新焊接上去,开机进系统故障现象一样。驱动精灵 和驱动大师都用过,官网也下载的驱动,基本上确定和软件没关系。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直接换掉显卡,再查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一个一个查显卡的电